单片机秒表停止功能不能使用是那一段程序错了吗?

楼主(2020-11-09):
/*********************************/
/*项目名称:数字式秒表的设计程序*/
/*设计者:*/
/*设计日期:2020年11月8日*/
/*设计功能说明:系统默认提示符为“p.”;
实现功能:按下S2键启动秒表;按下S3键暂停秒表;按下S4键秒表继续工作;按下S5键秒表清零,按下S6键停止秒表。
/*****************************/
/* crystal=12Mhz */
/* P2口位控口,P0口段控口 */
#include<reg51.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de duanm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共阴数码管
uchar wk[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char dm1[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
uchar dm2[1]={0xbf}; /*显示横线*/
sbit P1_0=P1^0;          /*开始*/
sbit P1_1=P1^1;          /*暂停*/
sbit P1_2=P1^2;          /*继续*/
sbit P1_3=P1^4;          /*清零*/
sbit P1_4=P1^3;          /*停止*/
uchar i,j,k,l,n,m,o,p;

/*延时函数*/
void ys()
{
IE=0X00;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TR0=1;
do{}while(!TF0);
TF0=0;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

/*  清零操作函数  */

void q0()

{  k=0;  n=0;  m=0; l=0;  o=0;  p=0;  }

/*  显示程序函数  */

void display()
{ j=0;
P2=wk[j];  P0=dm1[m];   ys();  j++;
P2=wk[j];  P0=dm1[n];   ys();  j++;
P2=wk[j];  P0=dm2[0];   ys();  j++;
P2=wk[j];  P0=dm1[k];   ys();  j++;
P2=wk[j];  P0=dm1[l];   ys();  j++;
P2=wk[j];  P0=dm2[0];   ys();  j++;
P2=wk[j];  P0=dm1[o];   ys();  j++;
P2=wk[j];  P0=dm1[p];   ys();  j++;
}

/*主函数*/

void main()

{

   for(;;)
{ if(P1_0==0)                                /*  是否开始工作  */
  {   for(p=0;p<6;p++)                    /* 判断延时10min是否达到  */
   {
      for(o=0;o<10;o++)                            /* 判断主延时1min是否达到  */
    {
       for(l=0;l<6;l++)                         /* 判断延时10s是否达到  */
     {
         for(k=0;k<10;k++)                        /* 判断延时1s是否达到  */
      {
          for(n=0;n<10;n++)                           /* 判断延时100ms是否达到  */

         {  if(P1_3==0)  {  break;  }    /*  停止功能是否执行  */
              else
           {
              for(m=0;m<10;m++)               /* 判断延时10ms是否达到  */
             {
                 if(P1_1==0)                   /*  暂停功能是否执行  */
               {
                   while(P1_2==1)                /*  连续功能是否执行  */
                 {
                   if(P1_4==0) {  q0();  }         /*  清零功能是否执行  */

                   else  {   display( );          } /*  暂停时显示  */

                   }
                 }
                     else
                                 {    display();   }                   /*  正常工作时显示  */
               }
              }
             }
            }
          }
        }
      }
    }
   else
{  P2=0XF7;P0=0X0C;  }                 /*  系统提示符"P."  */
}
  }

网友A:
sbit P1_3=P1^4;          /*清零*/
sbit P1_4=P1^3;          /*停止*/

{  if(P1_3==0)  {  break;  }    /*  停止功能是否执行  */

你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it P1_3=P1^4;          /*清零*/
sbit P1_4=P1^3;          /*停止*/

改了之后还是不能用

网友B:
楼主主函数结构错误,给你改用定时器中断计时,你试试。
//999.9秒表
#include<reg51.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1=P1^0;          /*开始/停止/清零*/
sbit S2=P1^1;          /*暂停/继续*/
uchar code duanm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共阴数码管
uchar code wk[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char Cnt100ms=0,Cnt1s=0;
uint  Cnt250us=0;
bit   make=0;//使能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20;j>0;j--);
}

/*  初始化定时器函数  */
void Timer0Init()        //250微秒@12.000MHz
{
        TMOD=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06;                //设置定时重载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ET0 = 1;
}
/*  按键扫描函数  */
void key_scan()
{
        static uchar count=0,num=0; //计数变量
        static bit key_sign=0;                //按键状态标志
        if(!S1||!S2)
        {
                if(++count>=10 && key_sign==0)//消抖
                {
                        key_sign=1;
                        if(!S1)
                        {
                                num++;
                                num%=3;
                                switch(num)/*开始/停止/清零*/
                                {
                                        case 0: make=0;Cnt250us=0;Cnt100ms=0;Cnt1s=0;break;//清零
                                        case 1: make=1;break;//开始
                                        case 2: make=0;break;//停止
                                }
                        }
                        if(!S2)        make=~make;
                }
        }
        else
        {
                count=0;                                //计数变量清0
                key_sign=0;                        //按键状态标志清0
        }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
{
        static i=0;
        P0=0xff;
        P2=wk[i];
        switch(i)
        {
                case 0: P0=duanma[Cnt1s/100%10];break;
                case 1: P0=duanma[Cnt1s/10%10];break;
                case 2: P0=duanma[Cnt1s%10]&0x7f;break;
                case 3: P0=duanma[Cnt100ms%10];break;
        }
        i++;
        i%=4;
}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key_scan();
                display();
                delay(1);
        }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250微秒@12MHz
{
        if(make==1)                        //暂停/启动
        {
                Cnt250us++;                                        //中断变量Cnt250us自+1
                if(Cnt250us>=400)                                //100ms
                {
                        Cnt250us=0;                                //清0
                        Cnt100ms++;                        //100毫秒计数
                        if(Cnt100ms>=10)
                        {
                                Cnt100ms=0;
                                Cnt1s++;                                //秒计数
                                if(Cnt1s>999)
                                        Cnt1s=0;
                        }
                }
        }
}

网友C:
while(P1_2==1)
在功能里面设条件就会不能实现功能

网友D:
按键检查无消抖处理,建议改程序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主函数结构错误,给你改用定时器中断计时,你试试。

要改成5个按键,还要显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