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16PIN单片机为主控转向中网灯主控程序 求指教

楼主(2020-11-09):
/********使用STC8G1K08-16PIN为主控转向流光灯,
1、上电扫描流光左右同时流光三次,日行灯亮。
2、接收到左或右转向信号时相应方向流光一次,日行灯LED11 50%亮度。
3、断开左或右转向信号时,日行灯LED11 100%亮度。
4、锁车左右同时接到信号时流光。*****/

#include <STC8G.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端口引脚定义*****/
sbit KEYL=P5^4;                                //设置左方向触发信号
sbit KEYR=P5^5;                            //设置右方向触发信号

sbit LED1=P3^2;                            //左方向流光灯设定
sbit LED2=P3^3;
sbit LED3=P3^4;
sbit LED4=P3^5;
sbit LED5=P3^6;

sbit LED6=P3^7;                                //右方向流光灯设定
sbit LED7=P1^0;
sbit LED8=P1^1;
sbit LED9=P1^6;
sbit LED10=P1^7;

sbit LED11=P3^1;                   //日行灯设定

bit signl=0;             //触发状态标志
bit signr=0;
u8  count1=0;                        //开关消抖计数变量
u16 count2=0,count3=0;        //LED延时计数变量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r0Init()        //1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自动重装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上电扫描流光子函数*****/
void Led()
{
                                                                LED1=LED6=1;    //LED1,LED6亮
                                count2++;
                                if(count2>=10) //0.1秒延时
                                     LED1=LED6=LED2=LED7=1;     //LED1、2,LED6、7亮
                                if(count2>=20)//0.2秒延时
                                     LED1=LED6=0;   LED2=LED7=LED3=LED8=1;     //LED2、3,LED7、8亮
                                if(count2>=30)//0.3秒延时
                                         LED1=LED6=LED2=LED7=0;   LED3=LED8=LED4=LED9=1;                         //LED3、4,LED8、9亮
                                if(count2>=40)//0.4秒延时
                                         LED1=LED6=LED2=LED7=LED3=LED8=0;   LED4=LED9=LED5=LED10=1;         //LED4、5,LED9、10亮
                                if(count2>=50)//0.5秒延时
                                         LED1=LED6=LED2=LED7=LED3=LED8=LED4=LED9=0;   LED5=LED10=1;         //LED5,LED10亮

                                                                {
                                   count2=60; //保持
                                     LED1=LED6=LED2=LED7=LED3=LED8=LED4=LED9=LED5=LED10=0;       //LED灭
                                }

}

/******主函数区******/
void main()
{
        P3M0=0xFE;//设P3口为推挽输出,P3.0为高阻输入.
        P3M1=0x01;
                P1M0=0xC3;//设P1口为推挽输出,
                P1M1=0x00;
        P5M0=0x00;//设P5.4、P5.5为准双向口.
        P5M1=0x00;
                P3=0X01;
                P1=0X3C;

        KEYL =1; //不可以设低电平
                KEYR =1;
        Timer0Init();
                Led();
                Led();
                Led();
                LED11=1; //P5.5为高电平
        while(1)
        {
                if(TF0==1)//定时器10毫秒溢出
                {
                        TF0=0; //清0
/********扫描开关(触发/复位)**************/
                        if(KEYL==1)//如P5.4为高电平
                        {
                                if(++count1>=2&&signl==0)//消抖计数和判断判断开关触发状态
                                        signl=1;//触发状态标志置1
                        }
                        else                     //如P5.4为低电平
                        {
                                signl=0;                //触发状态标志清0
                                count1=0;        //消抖计数清0
                        }
                        if(KEYR==1)//如P5.5为高电平
                        {
                                if(++count1>=2&&signr==0)//消抖计数和判断判断开关触发状态
                                        signr=1;//触发状态标志置1
                        }
                        else                     //如P5.5为低电平
                        {
                                signr=0;                //触发状态标志清0
                                count1=0;        //消抖计数清0
                        }
/********执行触发/复位部分**************/
                        if(signl==1)                                                                          //触发状态
                        {
                                count3=0;                                                                 //计数3清0
                                LED11=0;                                                             //P3.1需PWM50%亮度         //P3.1输出低电平 熄
                                                                LED1=1;                                                                             //LED1亮
                                count2++;
                                if(count2>=10) //0.1秒延时
                                     LED1=LED2=1;                                             //LED1、2,亮
                                if(count2>=20)//0.2秒延时
                                     LED1=0;   LED2=LED3=1;                  //LED2、3,亮
                                if(count2>=30)//0.3秒延时
                                         LED1=LED2=0;   LED3=LED4=1;                         //LED3、4,亮
                                if(count2>=40)//0.4秒延时
                                         LED1=LED2=LED3=0;   LED4=LED5=1;             //LED4、5,亮
                                if(count2>=50)//0.5秒延时
                                         LED1=LED2=LED3=LED4=0;   LED5=1;             //LED5,亮

                                                                {
                                   count2=60; //保持
                                     LED1=LED2=LED3=LED4=LED5=0;                        //LED灭
                                }

                        }
                        else                                        //复位状态
                        {
                                count2=0;                                                        //计数2清0
                                LED1=LED2=LED3=LED4=LED5=0;                                        //LED1~5熄
                                if(++count3>=100)//1秒延时
                                {
                                        count3=100; //保持
                                        LED11=1;                                        //LED5亮
                                }
                        }
                        if(signr==1)                                                                          //触发状态
                        {
                                count3=0;                                                                 //计数3清0
                                LED11=0;                                                                     //P3.1需PWM50%亮度         //P3.1输出低电平 熄
                                                                LED6=1;                                                                             //LED6亮
                                count2++;
                                if(count2>=10) //0.1秒延时
                                     LED6=LED7=1;                                             //LED6、7,亮
                                if(count2>=20)//0.2秒延时
                                     LED6=0;   LED7=LED8=1;                  //LED7、8,亮
                                if(count2>=30)//0.3秒延时
                                         LED6=LED7=0;   LED8=LED9=1;                         //LED8、9,亮
                                if(count2>=40)//0.4秒延时
                                         LED6=LED7=LED8=0;   LED9=LED10=1;             //LED9、10,亮
                                if(count2>=50)//0.5秒延时
                                         LED6=LED7=LED8=LED9=0;   LED10=1;             //LED10,亮

                                                                {
                                   count2=60; //保持
                                     LED6=LED7=LED8=LED9=LED10=0;                        //LED灭
                                }

                        }
                        else                                        //复位状态
                        {
                                count2=0;                                                        //计数2清0
                                LED6=LED7=LED8=LED9=LED10=0;                                        //LED6~10熄
                                if(++count3>=100)//1秒延时
                                {
                                        count3=100; //保持
                                        LED11=1;                                        //LED5亮
                                }
                        }

                }
        }
}

楼主:
那位大大帮忙看看这个程序需要怎样修改一下,及怎样加入PWM的调光功能。

楼主:
看看那位大神能指点一下双输入信号的思路。

网友A:
吐槽一句,这程序写的真废片子。
输出选择pwm端I/O,配置pwm。 硬件需要做些改动,不改硬件控制亮度,你估计要配置8路pwm 。不过stc8G1k08芯片只有3路。。。。
关于信号采集。。。我想应该是控制信号输入,严谨写法用中断,不严谨嘛。轮询就能行。至于双路信号,最多不过4种状态,case0~3,不香么。
另外,流光写成子函数,传递调用参数不香么,多写几个花样闪烁做成子函数。。。。。
还有,你想要的功能表达并不详细,没法给你具体解答。

楼主:
没有人指点吗?贴子都沉了。

网友B(2021-06-10):
请问stc8G1k08的芯片,在keil中cpu选89c52的行吗,还有这个头文件就是“stc8G.h”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