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ED灯闪烁程序问题

楼主:
我把while(i--)改为while(i++),然后随意更改delay()中的数字,LED灯闪烁频率不变。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2020-11-09):
没有这样写的,一般delay 都是小数值,并且100000已经超出U16的范围了,大数值延时需要定时器来做。

网友B:
U16最大值是65535,你可以软件仿真调试一下,里面有个sec时间可以知道延时时间对不对

网友C:
你i++最终会超过i的最大值,然后就会变成0,然后就退出了死循环。但是基本上不会这样写,不好计算

网友D:
感觉可以通过for来控制频率

网友E:
编写程序要考虑变量类型的范围,不然程序编译通过却运行出错

网友F:
别用while用delay函数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