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端,并在输出电解两端的假负载怎么计算电阻阻止和电阻的瓦数

楼主(2020-11-09):
(无正文)

网友A:
假设设计的开关电源输出为12V1A,输出功率N=U*I=12W。测试电阻R=U/I=12欧。选用电阻功率>20W较为合适。

网友B:
直接根据流过电流的大小,以及两端电压来计算,有电流电压了功率就不用多说了吧!

网友C:
參考 "歐姆定律" 就可以計算出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