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转向灯电路中这么加蜂鸣器不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11-10):
c语言没有问题 单单是硬件的原因

楼主:
连接蜂鸣器的引脚有反应,到电阻之后就没有反应了

网友A:
蜂鸣器接集电极三极管试一下

网友B:
三极管驱动电路错误。低电平驱动基极上拉10k电阻,限流电阻小,1K左右合适,发射极接电源正极,集电极接蜂鸣器,蜂鸣器下端接电源地(0)。如果蜂鸣器功率较大,请使用P沟mos管。三极管是电流放大器件,单片机输出驱动能力有限,所以不可带大功率蜂鸣器。

网友C:
你用仿真就不要加电阻
你做实物才要加哪个限流电阻

网友D:
把蜂鸣器挪到三极管集电极与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