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一体接收头VS1838B的问题

楼主(2020-11-10):
以前一直只是简单使用VS1838B来接受一个键码什么的,今天突发奇想,想用来接收一串任意长度的字串,接上5V电源,把OUTPUT引脚用10K(后又测试过120K)上拉到电源正,然后不停发射38K的红外码,结果发现VS1838B每次接收很短一段时间后(大约1-2秒),OUTPUT引脚就一直高电平,再也不变化,稍微档一下发射管,又可以接收很短一段时间,然后又进入高电平。请问这个是VS1838B的特性吗?有什么办法可以让VS1838B连续接收红外线?

网友A:
是的  这就是这个的特性

网友B:
网上,我前天正好看到这个,估计能解决楼主的问题!
某个宝宝搜索"带解码功能的红外遥控接收头 红外接收模组 38KHz红外模组"

网友C:
即使红外发射器可以连续发射38 kHz信号,为了产生连续的数据传输,必须根据红外编码协议对发射器进行编程。

网友D:
红外接收头分成电平型和脉冲型两种的,脉冲型抗干扰和传输距离都比较好,但不能用于连续输出,而电平型抗干扰和传输距离都差,但可用于连续输出,早期的接收头用的是此类,你可找一个早期的接收头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的  这就是这个的特性

去看了很多PDF说明书,并未提及这个特性,比如发了多长的一组脉冲后,必须休息多久之类。只有这张图好像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