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整流二极管的型号与参数

楼主(2020-11-10):
整流二极管一般为平面型硅二极管,用于各种电源整流电路中。选用整流二极管时,主要应考虑以下重要参数。
(1)最大平均整流电流IF:指二极管长期工作时允许通过的最大正向平均电流。该电流由PN结的结面积和散热条件决定。使用时应注意通过二极管的平均电流不能大于此值,并要满足散热条件。例如1N4000系列二极管的IF为1A。

(2)最高反向工作电压VR:指二极管两端允许施加的最大反向电压。若大于此值,则反向电流(IR)剧增,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被破坏,从而引起反向击穿。通常取反向击穿电压(VB)的一半作为(VR)。例如1N4001的VR为50V,1N4002-1n4006分别为100V、200V、400V、600V和800V,1N4007的VR为1000V

(3)最大反向电流IR:它是二极管在最高反向工作电压下允许流过的反向电流,此参数反映了二极管单向导电性能的好坏。因此这个电流值越小,表明二极管质量越好。
(4)击穿电压VB:指二极管反向伏安特性曲线急剧弯曲点的电压值。反向为软特性时,则指给定反向漏电流条件下的电压值。

(5)最高工作频率fm:它是二极管在正常情况下的最高工作频率。主要由PN结的结电容及扩散电容决定,若工作频率超过fm,则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能将不能很好地体现。例如1N4000系列二极管的fm为3kHz。另有快恢复二极管用于频率较高的交流电的整流,如开关电源中。

(6)反向恢复时间trr:指在规定的负载、正向电流及最大反向瞬态电压下的反向恢复时间。

(7)零偏压电容CO:指二极管两端电压为零时,扩散电容及结电容的容量之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制造工艺的限制,即使同一型号的二极管其参数的离散性也很大。手册中给出的参数往往是一个范围,若测试条件改变,则相应的参数也会发生变化,例如在25°C时测得1N5200系列硅塑封整流二极管的IR小于10uA,而在100°C时IR则变为小于500uA。
普通串联稳压电源电路中使用的整流二极管,对截止频率的反向恢复时间要求不高,只要根据电路的要求选择最大整流电流和最大反向工作电流符合要求的整流二极管即可。例如,1N系列、2CZ系列、RLR系列等。

开关稳压电源的整流电路及脉冲整流电路中使用的整流二极管,应选用工作频率较高、反向恢复时间较短的整流二极管(例如RU系列、EU系列、V系列、1SR系列等)或选择快恢复二极管。
二极管型号 用途 最高反向工作电压VR 最大平均整流电流IF
1N4001 硅整流二极管 50V, 1A,(Ir=5uA,Vf=1V,Ifs=50A)
1N4002 硅整流二极管 100V, 1A,
1N4003 硅整流二极管 200V, 1A,
1N4004 硅整流二极管 400V, 1A,
1N4005 硅整流二极管 600V, 1A,
1N4006 硅整流二极管 800V, 1A,
1N4007 硅整流二极管 1000V, 1A,
1N4148 硅开关二极管 75V, 4PF,Ir=25nA,Vf=1V,
1N5391 硅整流二极管 50V, 1.5A,(Ir=10uA,Vf=1.4V,Ifs=50A)
1N5392 硅整流二极管 100V,1.5A,
1N5393 硅整流二极管 200V,1.5A,
1N5394 硅整流二极管 300V,1.5A,
1N5395 硅整流二极管 400V,1.5A,
1N5396 硅整流二极管 500V,1.5A,
1N5397 硅整流二极管 600V,1.5A,
1N5398 硅整流二极管 800V,1.5A,
1N5399 硅整流二极管 1000V,1.5A,
1N5400 硅整流二极管 50V, 3A,(Ir=5uA,Vf=1V,Ifs=150A)
1N5401 硅整流二极管 100V,3A,
1N5402 硅整流二极管 200V,3A,
1N5403 硅整流二极管 300V,3A,
1N5404 硅整流二极管 400V,3A,
1N5405 硅整流二极管 500V,3A,
1N5406 硅整流二极管 600V,3A,
1N5407 硅整流二极管 800V,3A,
1N5408 硅整流二极管 1000V,3A,
1S1553 硅开关二极管 70V,100mA,300mW, 3.5PF,300ma,
1S1554 硅开关二极管 55V,100mA,300mW, 3.5PF,300ma,
1S1555 硅开关二极管 35V,100mA,300mW, 3.5PF,300ma,
1S2076 硅开关二极管 35V,150mA,250mW, 8nS, 3PF,450ma, Ir≤1uA,Vf≤0.8V,≤1.8PF,
1S2076A 硅开关二极管 70V,150mA,250mW,8nS, 3PF,450ma, 60V, Ir≤1uA,Vf≤0.8V,≤1.8PF,
1S2471 硅开关二极管 80V, Ir≤0.5uA,Vf≤1.2V,≤2PF,
1S2471B 硅开关二极管 90V,150mA,250mW,3nS,3PF,450ma,
1S2471V 硅开关二极管 90V,130mA,300mW,4nS,2PF,400ma,
1S2472 硅开关二极管 50V, Ir≤0.5uA,Vf≤1.2V,≤2PF,
1S2473 硅开关二极管 35V, Ir≤0.5uA,Vf≤1.2V,≤3PF,
1S2473H 硅开关二极管 40V,150mA,300mW,4nS,3PF,450ma,
2AN1 二极管 5A, f=100KHz
2CK100 硅开关二极管 40V,150mA,300mW,4nS,3PF,450ma,
2CK101 硅开关二极管 70V,150mA,250mW,8nS, 3PF,450ma,
2CK102 硅开关二极管 35V,150mA,250mW, 8nS, 3PF,450ma,
2CK103 硅开关二极管 20V,100mA, 2PF,100ma,
2CK104 硅开关二极管 35V,100mA, 10nS,2PF,225ma,
2CK105 硅开关二极管 35V,100mA, 4nS,2PF,225ma,
2CK106 硅开关二极管 75V,100mA, 4nS,2PF,100ma,
2CK107 硅开关二极管 90V,130mA,300mW,4nS,2PF,400ma,
2CK108 硅开关二极管 70V,100mA,300mW, 3.5PF,300ma,
2CK109 硅开关二极管 35V,100mA,300mW, 3.5PF,300ma,
2CK110 硅开关二极管 90V,150mA,250mW,3nS,3PF,450ma,
2CK111 硅开关二极管 55V,100mA,300mW, 3.5PF,300ma,
2CK150 硅开关二极管 15V, Ir≤25nA, Vf≤1.2V,≤2PF,
2CK161 硅开关二极管 15V, Ir≤25nA, Vf≤1.2V,≤2PF,
2CK4148 硅开关二极管 75V, Ir≤25nA,Vf=1V,4PF,
2CK2076 硅开关二极管 35V, Ir≤1uA,Vf≤0.8V, ≤1.8PF,
2CK2076A硅开关二极管 60V, Ir≤1uA,Vf≤0.8V, ≤1.8PF,
2CK2471 硅开关二极管 80V, Ir≤0.5uA,Vf≤1.2V,≤2PF,
2CK2472 硅开关二极管 50V, Ir≤0.5uA,Vf≤1.2V,≤2PF,
2CK2473 硅开关二极管 35V, Ir≤0.5uA,Vf≤1.2V,≤3PF,
2CN1A 硅二极管 400V, 1A, f=100KHz,
2CN1B 硅二极管 100V, 1A, f=100KHz,
2CN3 硅二极管 V, 1A, f=100KHz,
2CN3D 硅二极管 V, 1A, f=100KHz,
2CN3E 硅二极管 V, 1A, f=100KHz,
2CN3F 硅二极管 V, 1A, f=100KHz,
2CN3G 硅二极管 V, 1A, f=100KHz,
2CN3H 硅二极管 V, 1A, f=100KHz,
2CN3I 硅二极管 V, 1A, f=100KHz,
2CN3K 硅二极管 V, 1A, f=100KHz,
2CN4D 硅二极管 V, 1.5A,f=100KHz,
2CN5D 硅二极管 V, 1.5A, f=100KHz,
2CN6 硅二极管 V, 1A, f=100KHz,
2CP1553 硅二极管 Ir≤0.5uA,Vf≤1.4V,≤3.5PF,
2CP1554 硅二极管 Ir≤0.5uA,Vf≤1.4V,≤3.5PF,
2CP1555 硅二极管 Ir≤0.5uA,Vf≤1.4V,≤3.5PF
知识分享,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