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关于0R电阻的功率问题

楼主(2020-11-10):
0R的贴片电阻功率比较低,但是在调试电路过程中很多工程师往往会在电路中接入0R电阻用于选择电源或者其他功能。我查看了一下0R电阻的功率大约是0.1W(0603),0.125W(0805),那么我通过0805的0R电阻选择了5V电源供电,但是后续电路中总功率大于0.125W会怎么样。会断路还是短路或者没影响?如果电阻功率产生不了影响,他的功率值设定来有什么用?而且功率公式:P = UI=I2R,0R电阻上没有电压(这里不能说没有,毕竟不是超导体,相对其他电路电阻而言,小到忽略不计),要考虑电阻承受能力里不用改为允许通过电流值吗?

网友A:
这里的电阻功率是指此电阻自身承受最大消耗功率,并非整个电路消耗功率。
0R电阻并非真的0R。如果真的是0那么这个电阻上根本不会消耗任何功率。
设此0R电阻阻值为0.01欧姆,则根据公式,功率=电流平方*电阻,设流过此电阻电流为1A,则此电阻消耗功率为1*1*0.01=0.01W。标称为0.1W.离额定功率还远呢。。。

网友B:
0欧的电阻并不是真正的0欧,它是有一定电阻的,多大就不知道了,手头没东西,没法测量
但电阻是金属氧化膜做的,它的电阻一定是比铜大的
所以,我就看到过几个0欧电阻烧黑的,估计是短路了
至于它的功率,它不需要什么功率的,你去看一下串联电阻电路中电阻功率的计算方法就知道了,就算整个电路用10W的功率,在这个0欧电阻上都不会有0.1W

网友C:
做保险丝用。由于PCB上走线的熔断电流较大,如果发生短路过流等故障时,很难熔断,用0R电阻就不一样了,0欧电阻电流承受能力比较弱,过流时就先将0欧电阻熔断了,从而将电路断开,防止了更大事故的发生。

网友D:
顶楼上。你说的正常用没有影响,不正常比如负载短路时,电源的极限电流将流过此电阻,那么此电阻的微小阻值也会做功发热,超过标称功率一样损坏。标称功率大小由该系列电阻封装和材料决定的,厂家标定。

网友E:
超过标称的功率,电阻会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保险丝用。由于PCB上走线的熔断电流较大,如果发生短路过流等故障时,很难熔断,用0R电阻就不一样了,0欧 ...

有贴片保险丝的,比如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F:
超过标称功率,有时也没事,和散热有关,如果在低温情况下,超过标称功率也正常使用。相反在高温环境下,没到标称功率也有可能烧了。

网友G:
零欧姆电阻又称为跨接电阻器,是一种特殊用途的电阻,0欧姆电阻的并非真正的阻值为零,欧姆电阻实际是电阻值很小的电阻。正因为有阻值,也就和常规贴片电阻一样有误差精度这个指标。。电路板设计中两点不能用印刷电路连接,常在正面用跨线连接,这在普通板中经常看到,为了让自动贴片机和自动插件机正常工作,用零电阻代替跨线。

网友H:
0R电阻的功率仅适用于0R电阻本身,不适用于电路的其余部分。

网友I:
这个真不好测量,你可以认为它就是一根细铜丝即可,如果实用中没有发现烧断或过热问题即可,反之就换个大点的。

网友J:
通常与封装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