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灯光系统程序+Proteus仿真电路图

楼主(2020-11-10):
智能过道照明系统主要功能
⑴系统设有2个按键功能按键(模式切换键和开关键),和一个单片机复位按键;
⑵系统设有1个电源指示灯和5个状态指示灯,分别为:光照检测信号指示灯(光线暗时指示灯亮),红外热释电传感器信号指示灯(检测到人体信号指示灯亮),自动模式继电器工作状态指示灯(自动模式下,继电器接通,指示灯亮),模式指示灯(手动模式时指示灯亮),手动模式继电器工作状态指示灯(手动模式下,继电器接通,指示灯亮);
⑶系统设置了两种工作模式:自动工作模式和手动工作模式,开机默认为自动模式,可通过“模式切换键”来实现模式切换;
⑷在自动模式下,继电器接通时间是延迟变量来控制的,延迟变量>0,继电器接通,延迟变量=0,继电器断开。延迟变量由检测到的信号控制,在检测到光线暗时,并且检测到有人时,延迟变量就等于设置的延迟时间,从而实现在人走后一段时间,灯泡自动熄灭,节能的目的;
⑸设置的延迟时间可以修改的,在自动模式下,长按“开关键”,每5秒钟,延迟时间加10秒,并且5个状态指示灯会显示出来,每5秒钟从左到右亮一个指示灯,延迟时间最大为50秒。
⑹在手动模式下时,可通过“开关键”控制继电器开关;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enti=P2^1;                 //定义人感
sbit guangming=P2^0;         //定义光照检测脚
sbit jdq=P2^7;                   //继电器
sbit L1=P2^6;                   //定义指示灯
sbit L2=P2^5;
sbit L3=P2^4;
sbit L4=P2^3;
sbit L5=P2^2;
sbit K1=P1^0;                  //定义开关
sbit K2=P1^1;
int count;rt,gm,qd,shijian,sj=10,moshi=1,shijian1,count1,shezhi=0;         //变量
void qudou(void)     //去抖延迟
{ int i;
   for(i=0;i<2400;i++);
}
void key()                            //按键扫描
{if(K1==0)                 //去抖
   { qudou();
     if(K1==0)                 //模式按键按下
    {moshi++;                 //moshi=1是自动,=0是手动
         if(moshi>=2) moshi=0;
         jdq=1;
    }while(K1==0);
        }
if(moshi==1)          //在自动模式
{if(K2==0)                //开关按键按下
   { qudou();
     if(K2==0)
    {shezhi=1;                 //开关按键长按可以设置延迟时间,具体看中断
         shijian1=0;
    }while(K2==0);
        }
        else shezhi=0;                   //没按开关按键就退出设置
  }
}
void rentijiance()                  //红外人体检测子程序
{ if(renti==0) rt=1;          //检测到没人体时,传感器发送低电平给单片机,rt就为1        rt=0(有人),rt=1(无人)
   else rt=0;
}
void guangzhaoqiangdu()           //光照强度子程序
{ if(guangming==0) gm=1;          //检测到光线亮时,传感器发送低电平给单片机,gm就为1  gm=0(光照暗),gm=1(光照亮)
   else gm=0;
}
void panduan()                        //判断
{if(moshi==1)
{if(gm==0)
  {if(rt==0)
   shijian=sj;
   else
   shijian=shijian;}
  else
  shijian=shijian;
}
else
shijian=0;
}
void zhishideng()                 //指示灯函数
{L5=gm;
L4=rt;
if(moshi==1)
L3=jdq;
else
L3=1;
L2=moshi;
if(moshi==0)
L1=jdq;
else
L1=1;
}
void qudong()                           //继电器驱动
{if(moshi==1)                    //自动模式下
{if(shijian>0) jdq=0;         //根据延迟时间控制继电器
  else jdq=1;
}
else                                        //手动模式下
{if(K2==0)
   { qudou();
     if(K2==0)                         //开下开关按键控制继电器的开关
    {jdq=!jdq;
    }while(K2==0);
        }
}
}
void main()                                         //主程序
{      TMOD=0x1;                     //中断开启
       TH0=0xb1;
       TL0=0xe0;
       TR0=1;
       ET0=1;
       EA=1;
       while(1)                       //无线循环
       {key();                                //按键扫描
            rentijiance();                //人体
            guangzhaoqiangdu();        //光照
                panduan();                         //判断
                zhishideng();                 //指示灯
                qudong();                        //驱动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中断
{     TH0=0xb1;
      TL0=0xe0;
     if(shijian>0)                  //用来计时延迟
         { count++;
      if(count==50)
        { count=0;
              shijian--;
        }
         }

          if(shezhi==1)                 //在自动模式下用来设置延迟时间
          {count1++;
      if(count1==50)
        { count1=0;
              shijian1++;
                  if(shijian1<=5)         //长按5秒,延迟时间为10s,并有1个指示灯显示
                  {sj=10; L5=0;L4=1;L3=1;L2=1;L1=1;}
                  else if(shijian1<=10)        //长按10秒,延迟时间为20s,并有2个指示灯显示
                  {sj=20; L5=0;L4=0;L3=1;L2=1;L1=1;}
                  else if(shijian1<=15)        //长按15秒,延迟时间为30s,并有3个指示灯显示
                  {sj=30; L5=0;L4=0;L3=0;L2=1;L1=1;}
                  else if(shijian1<=20)        //长按20秒,延迟时间为40s,并有4个指示灯显示
                  {sj=40; L5=0;L4=0;L3=0;L2=0;L1=1;}
                  else if(shijian1>25)        //长按25秒,延迟时间为50s,并有5个指示灯显示
                  {sj=50; L5=0;L4=0;L3=0;L2=0;L1=0;}

        }
           }

}

网友A(2021-01-04):
请问有没有相关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