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传感器不接电阻会有很大问题吗

楼主(2020-11-10):
rt,做实验用

网友A:
不会
MSP430传感器依靠电压变化来获取开尔文温度,接入电阻可以降低电压变化的幅度,通过降低精度来增加量程,不需要大量程的话完全可以直接连接(注意别超过最大电压)
感谢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