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舵机的机械手控制对物品的夹取与放下

楼主(2020-11-10):
如题,基于51单片机红外遥控智能小车前进后退左转右转。现在剩下基于51单片机舵机的机械手控制对物品的夹取与放下实在不懂弄。有人懂弄基于51舵机的机械手控制对物品的夹取与放下吗?

网友A:
先搞懂舵机的控制原理,简单来说:用定时器产生一个200ms为周期的信号,高电平在5ms~25ms对应控制舵机的角度0°~180°。通过舵机转动的角度实现机械手的抓取。

网友B:
给舵机特定的方波信号,控制舵机的角度,可以实现夹取物体

网友C:
给舵机一个特定的方波信号就可以控制舵机的角度了。

网友D(2021-11-11):
夹物体不就相当于把舵机堵转?这样舵机能坚持多久不烧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夹物体不就相当于把舵机堵转?这样舵机能坚持多久不烧掉?

没问题的这个电爪一般用的都是舵机和电推杆

网友F:
用定时器产生一个200ms为周期的信号,高电平在5ms~25ms对应控制舵机的角度0°~180°。通过舵机转动的角度实现机械手的抓取。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夹物体不就相当于把舵机堵转?这样舵机能坚持多久不烧掉?

不会的,要是这么容易烧掉光实验成本都消耗不起

网友H:
就一个自由度的机械夹子,也没加压力传感器,难度在哪呢?设两个按键,一个按一次正转5度,一个反转五度,舵机程序网上有,就不贴了。然后你就遥控着加放东西,要自动夹的话,你的硬件不够啊。不过找个比较差的舵机,夹上后它自动打滑,就不会堵转还能夹住。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夹物体不就相当于把舵机堵转?这样舵机能坚持多久不烧掉?

只要不超电压,堵转1天都不会出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夹物体不就相当于把舵机堵转?这样舵机能坚持多久不烧掉?

舵机是旋转一定角度,可以通过这个角度,加个齿轮控制夹子的开合角度

网友K:
可以试试用摄像头做识别,这样就可以去抓起东西,我都是先识别的,不然怎么知道抓什么,然后就舵机控制就简单了

网友L:
某一个宝的套件??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M:
给舵机特定的方波信号,控制舵机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