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0832采集电压的范围

楼主(2020-11-10):
如果采集的电压不在0-5V,电压是-1v-3v,这种程序应该怎么写,或者这个电压在0-1v这个程序又该怎么写,谢谢!

网友A:
如果采集的电压不在0~VCC范围,假设是±1.5V,可以通过双电源运放转换到0~VCC。采集到的ADC数据通过运算就可以显示正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采集的电压不在0~VCC范围,假设是±1.5V,可以通过双电源运放转换到0~VCC。采集到的ADC数据通过运算就 ...

现在在做一个PM2.5检测系统,目前在网上查询到的很多都是用夏普模块做的,现在我手上拿到的模块,初始无尘电压是0.2v,而夏普的电压是0.9v,看了别人的算法是:
            DUST=Error_Correct(ADC_Get,10);
            DUST_Value=(DUST/256.0)*5;//转化成电压值
            DUST_Value=(DUST_Value*0.17-0.1)*1000;//固体悬浮颗粒浓度计
里面这个算法公式电压值乘0.17在减0.1是怎么来的,如果我要换成自己手里的模块,公式应该怎么变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采集的电压不在0~VCC范围,假设是±1.5V,可以通过双电源运放转换到0~VCC。采集到的ADC数据通过运算就 ...

https://kdocs.cn/l/srCscYPuHbqz?f=111
[文档] GP2Y1010AU_设计参考指南及原理.pdf
https://kdocs.cn/l/sqjSGUZ0Y7jH?f=111
[文档] SS-关于日本友穗(株)DSH02灰尘传感器规格书-20160506.pdf
这是我拿到的模块和夏普模块,如果要修改浓度算法,该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B:
如果有正负电压,一般需要通过模拟电路如运放加法器抬升到正电压进行检测,如果是0~1V这种小电压为了保证精度可以通过运放放大到adc满量程范围,如对精度要求不高也可以只利用adc的1/5范围进行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正负电压,一般需要通过模拟电路如运放加法器抬升到正电压进行检测,如果是0~1V这种小电压为了保证精 ...

我现在有个传感器输出是0.2-3.5v这种用你说的办法写程序的时候怎么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在做一个PM2.5检测系统,目前在网上查询到的很多都是用夏普模块做的,现在我手上拿到的模块,初始无 ...

ADC采样和显示测量结果是两回事。传感器的输出电压范围远小于ADC采样电压范围会明显影响采样精度。通常在传感器与ADC之间加入运算放大器,以使两者适用电压变化范围接近。ADC转换结果不能直接表示实际值,需要通过换算才能得到实际值。如果传感器的输出电压与样本浓度呈正线性关系,那么按比例换算非常简单;如果是呈非线性关系,就很难用简单公式来计算。通常是根据传感器制造商提供的资料制作数据表(数组),用查表法将ADC转换结果与数据表比对,从而得到实际值用于显示或其它用途。楼主所问上述算法公式中电压值乘0.17再减0.1是怎么来的。0.17明显是比值,0.1应该是修正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采样和显示测量结果是两回事。传感器的输出电压范围远小于ADC采样电压范围会明显影响采样精度。通常在 ...

夏普模块,前段基本是线性变化,后面拿到这个模块,厂家文档上面没有具体的参考数据,能帮忙看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夏普模块,前段基本是线性变化,后面拿到这个模块,厂家文档上面没有具体的参考数据,能帮忙看下么?

根据上述两个文件基本可以考虑使用内置10~12位ADC和EEPROM的单片机。ADC0832是8位ADC,分辨率不高。由于传感器有效测量范围基本呈线性变化,不必加前置运算放大器,EEPROM用于校准记录无尘电压,作为修正值。计算浓度也简单得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夏普模块,前段基本是线性变化,后面拿到这个模块,厂家文档上面没有具体的参考数据,能帮忙看下么?

原厂资料下载https://www.waveshare.net/wiki/Dust_Sens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上述两个文件基本可以考虑使用内置10~12位ADC和EEPROM的单片机。ADC0832是8位ADC,分辨率不高。由于 ...

目前要求用ST89C52、ADC0832来做,因为实验室现成的配件。对于精度到不是一定要求多高,本来就是练手,通过项目来学习。

网友C:
加法器试一下呢?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sbit RS=P1^6;//液晶接口
sbit EN=P1^7;

sbit LED = P2^0;//粉尘传感器控制接口

sbit ADCS = P3^7;//AD0832接口
sbit ADCLK =P3^5;
sbit ADDI = P3^6;
sbit ADDO = P3^6;

sbit SET= P1^1;//按键接口
sbit ADD= P1^2;
sbit DEC= P1^3;

sbit BEEP=P2^1;//蜂鸣器接口

uchar set_st;
uchar tab[5];
uint DUST_SET=150; //固体颗粒的阈值

//bit shanshuo_st; //闪烁间隔标志
bit beep_st; //蜂鸣器间隔标志
uchar x=4; //计数器
//定义标识
uchar FlagStart = 0;
float DUST_Value;
uint DUST;
uchar num=0;
uchar mm;
uchar abc;
uchar ADC_Get[10]={0}; //定义AD采样数组
uchar str[5]={0};

/*****初始化定时器0*****/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 = 0x01;
        TL0 = (65536-10000)/256; //定时10ms
        TH0 = (65536-10000)%256;
        TR0 = 1;
        ET0 = 1;
        EA = 1;
}
/*************************lcd1602程序**************************/
void delay1ms(uint ms)//延时1毫秒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00;j++);
}

void wr_com(uchar com)//写指令//
{
    delay1ms(1);
        RS=0;
//        RW=0;
        EN=0;
        P0=com;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wr_dat(uchar dat)//写数据//
{
    delay1ms(1);;
        RS=1;
//        RW=0;
        EN=0;
        P0=dat;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液晶初始化
*********************************************/
void lcd_init()//初始化设置//
{
        delay1ms(15);
        wr_com(0x38);
        delay1ms(5);
        wr_com(0x01);
        delay1ms(5);
        wr_com(0x06);
        delay1ms(5);
        wr_com(0x0c);
        delay1ms(5);

        wr_com(0x80);
        wr_dat('P');//
        wr_com(0x81);
        wr_dat('M');//:
        wr_com(0x82);
        wr_dat('2');//
        wr_com(0x83);
        wr_dat('.');//:
        wr_com(0x84);
        wr_dat('5');//:
        wr_com(0x85);
        wr_dat(':');

        wr_com(0x8b);
        wr_dat('m');
        wr_com(0x8c);
        wr_dat('g');
        wr_com(0x8d);
        wr_dat('/');
        wr_com(0x8e);
        wr_dat('m');
        wr_com(0x8f);
        wr_dat('3');

/////////////////////////////////////

        wr_com(0xc0);
        wr_dat('A');
        wr_com(0xc1);
        wr_dat('l');
        wr_com(0xc2);
        wr_dat('a');
        wr_com(0xc3);
        wr_dat('r');
        wr_com(0xc4);
        wr_dat('m');
        wr_com(0xc5);
        wr_dat(':');

        wr_com(0xcb);
        wr_dat('m');
        wr_com(0xcc);
        wr_dat('g');
        wr_com(0xcd);
        wr_dat('/');
        wr_com(0xce);
        wr_dat('m');
        wr_com(0xcf);
        wr_dat('3');
}
/*****************显示函数******************************/
void disp(unsigned int Data)//PM2.5值显示
{
        uint Temp;
        Temp=Data%10000;
        str[0]=Temp/1000+0x30; //千位
        Temp%=1000;
        str[1]='.';
        str[2]=Temp/100+0x30; //百位
        Temp%=100;
        str[3]=Temp/10+0x30; //十位
        str[4]=Temp%10+0x30; //个位
        wr_com(0x86);
        wr_dat(str[0]);
        wr_com(0x87);
        wr_dat(str[1]);
        wr_com(0x88);
        wr_dat(str[2]);
        wr_com(0x89);
        wr_dat(str[3]);
        wr_com(0x8a);
        wr_dat(str[4]);

}
/************************报警值显示************************************/
void baojing()
{
        wr_com(0xc6);
        wr_dat(tab[0]+0x30);
        wr_com(0xc7);
        wr_dat(tab[1]);
        wr_com(0xc8);
        wr_dat(tab[2]+0x30);
        wr_com(0xc9);
        wr_dat(tab[3]+0x30);
        wr_com(0xca);
        wr_dat(tab[4]+0x30);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num)
{
while( --num );
}
/**************************按键检测
*******************************************/
void checkkey()
{
        if(SET==0)
        {
        Delay(2000);
        do{}while(SET==0);
        set_st++;
        if(set_st>1)set_st=0;
        }
        if(set_st==0)
        {
        }
        else if(set_st==1)
        {
        if(DEC==0)
        {
        Delay(2000);
        do{}while(DEC==0);
        if(DUST_SET>0)DUST_SET--;
        if(DUST_SET==0)DUST_SET=0;
        }
        if(ADD==0)
        {
        Delay(2000);
        do{}while(ADD==0);
        DUST_SET++;
        if(DUST_SET>800)DUST_SET=800;
        }
        }
        tab[0]=DUST_SET/1000;
        tab[1]='.';
        tab[2]=DUST_SET%1000/100;
        tab[3]=DUST_SET%100/10;
        tab[4]=DUST_SET%10;
}
/*****报警子程序*****/
void Alarm()
{
        if(x>=10){beep_st=~beep_st;x=0;}
        if(DUST>DUST_SET&&beep_st==1)BEEP=0;
        else BEEP=1;
//        if(DUST>0&&DUST<100){LED2=0;LED3=1;LED4=1;}
//        if(DUST>=10&&DUST<300){LED2=1;LED3=0;LED4=1;}
//        if(DUST>=300){LED2=1;LED3=1;LED4=0;}
        }
/**************************AD0832转换程序
***********************************************/
uchar ADC0832(bit mode,bit channel) //AD转换,返回结果
{
        uchar i,dat,ndat;
        ADCS = 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DI = 1; //第1个下降沿为高电平
        ADCLK = 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 = 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DI = mode; //低电平为差分模式,高电平为单通道模式。
        ADCLK = 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 = 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DI = channel; //低电平为CH0,高电平为CH1
        ADCLK = 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 = 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 = 1;//控制命令结束(经试验必需)
        dat = 0;
        //下面开始读取转换后的数据,从最高位开始依次输出(D7~D0)
        for(i = 0;i < 8;i++)
        {
        dat <<= 1;
        ADCLK=1;//拉高时钟端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时钟端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 |= ADDO;
        }
        ndat = 0; //记录D0
        if(ADDO == 1)
        ndat |= 0x80;
        //下面开始继续读取反序的数据(从D1到D7)
        for(i = 0;i < 7;i++)
        {
        ndat >>= 1;
        ADCLK = 1;//拉高时钟端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时钟端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if(ADDO==1)
        ndat |= 0x80;
        }
        ADCS=1;//拉高CS端,结束转换
        ADCLK=0;//拉低CLK端
        ADDI=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if(dat==ndat)
        return(dat);
        else
        return 0;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uint j;
        TL0 = (65536-10000)/256; //定时10ms
        TH0 = (65536-10000)%256;
        LED=1; //开启传感器的LED
        x++;
        for (j=0;j<30;j++); //0.28ms //延时0.28ms
        abc=ADC0832(1,0); //开启ADC采集
        FlagStart=1;
        TR0 = 0; //先关闭定时器0
        EA = 0;
        LED=0;//关闭传感器LED
}
//中值滤波
//算法:先进行排序,然后将数组的中间值作为当前值返回。
uchar Error_Correct(uchar *str,u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j=0;
        unsigned char Temp=0;
        //排序
        for(i=0;i<num-1;i++)
        {
        for(j=i+1;j<num;j++)
        {
           if(str[i]<str[j])
                {
                Temp=str[i];
                str[i]=str[j];
                str[j]=Temp;
                }
        }
}

        //去除误差,取中间值
        return str[num/2];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Timer(); //初始化定时器
        BEEP=1;
        lcd_init();//初始化显示
        delay1ms(500);
        while(1)
        {

         checkkey();//按键检测
        if(set_st==0)
        {
                //wr_com(0x0c);
                if(FlagStart==1) //1次数据采集完成
                {
                num++;
                ADC_Get[num]=abc;
                if(num>9)
                {
                num=0;
//                DUST=Error_Correct(ADC_Get,10); //求取10次AD采样的值
//                DUST_Value=(DUST/256.0)*5000; //转化成电压值MV
//                DUST_Value=DUST_Value*0.17-100; //固体悬浮颗粒浓度计算 Y=0.17*X-0.1 X--采样电压V

                DUST=Error_Correct(ADC_Get,10);
            DUST_Value=(DUST/256.0)*5;//转化成电压值
            DUST_Value=(DUST_Value*0.17-0.1)*1000;//固体悬浮颗粒浓度计

                if(DUST_Value<0) DUST_Value=0;
                if(DUST_Value>760) DUST_Value=760; //限位
                DUST=(uint)DUST_Value;
                }
                TL0 = (65536-10000)/256;
                TH0 = (65536-10000)%256;
                TR0 = 1; //开启定时器0
                EA = 1;
                FlagStart=0;
                }
                Alarm(); //报警检测
        }
        disp(DUST);//显示粉尘浓度值
        baojing();//显示报警值

                if(set_st==1)//报警值闪动
                {
                wr_com(0xca);
                wr_com(0x0d);
                delay1ms(150);
                }
        }
}

这是别人做好的夏普的程序,其中关于ADC采集回来的结果转换为灰尘浓度,不明白她的公式怎么来的,难道是按照给的那个图像,算出直线的方程,但是我我试了下也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别人做好的夏普的程序,其中关于ADC采集回来的结果转换为灰尘浓度,不明白她的公式怎么来的,难道 ...

网友A:
Dust Sensor 灰尘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