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上位机一直接受不到数据 求帮助

楼主(2020-11-10):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EA=1;
        ES=1;
        TR1=1;
}

void delayms(int z)
{
        int i,j;
        for(i=z;i>0;i--)
        for(j=114;j>0;j--);
}

void SendByte(uchar transdata)//发送字符
{
        SBUF=transdata;
        while(!TI)
  TI=0;
}

void SendStr(uchar *p)//处理字符串
{
        int i=0;
        while(p[i]!='\0')//运用将字符串处理成字符
        {
                SendByte(p[i]);
                i++;
        }
}

void SendEnd()
{
        SendByte(0xFF);
        SendByte(0xFF);
        SendByte(0xFF);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elayms(500);
                SendStr("t1.txt=\"Welcome!\"");
                SendEnd();
        }
}

这是用于淘晶驰串口屏的接受代码,上位机一直接受不到数据,请教一下大家这个代码中存在问题吗???在此谢过。

网友A:
while(!TI)后面少分号
void SendByte(uchar transdata)//发送字符
{
        SBUF=transdata;
        while(!TI);
        TI=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TI)后面少分号
void SendByte(uchar transdata)//发送字符
{

十分感谢!!!

网友B:
编译时候没报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