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录,已经装了STC-ISP,老显示查不到驱动,没法看见串口,如果要装驱动,给....

楼主(2020-11-10):
连了GND,RXD,TXD,USB的其他管脚没有连,是连接出错吗,刚学,菜鸟

网友A:
你这开发板啊,是不是应该有个USB插口啊,装USB转串口的驱动。开发板没说明书吗??直接连当然认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开发板啊,是不是应该有个USB插口啊,装USB转串口的驱动。开发板没说明书吗??直接连当然认不出来

没有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开发板啊,是不是应该有个USB插口啊,装USB转串口的驱动。开发板没说明书吗??直接连当然认不出来

有,usb接口,但是我以为是供电用的

网友B:
找卖家要原理图和资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usb接口,但是我以为是供电用的

先把驱动安上,然后将USB口接上数据线联到电脑,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D:
我也是这种,两个USB口都要接,一个供电用,一个下载程序用,先安装驱动 STC_ISP会自动检测到端口号(COMx)

网友E:
给你发个驱动试试,这应该是普中的开发板,我这有资料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duPAkk9PuWYwV9DGtO10Q 提取码: 2tdc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卖家要原理图和资料

当时统一买的,我没有卖家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种,两个USB口都要接,一个供电用,一个下载程序用,先安装驱动 STC_ISP会自动检测到端口号(COMx)

我已经装了STC-ISP了,还是图片里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发个驱动试试,这应该是普中的开发板,我这有资料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duPAkk9PuWYwV9DG ...

谢谢

网友F:
查看这个16脚芯片的型号并上网下载驱动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G:
一般是pl2303系列的usb串口转换ic较多,但需要知道的是win10下只有pl2303ta可以使用,老的hx后缀是无法安装成功的会被强制禁用,我当时也被这个坑过最后把板子ic换了

网友H(2021-04-11):
郭天祥那个开发板有一个是仅供电的USB口 一个是下载的接口 没有显示串口可能是你链接的是仅供电的口

网友I:
这个应该是ch340的驱动,装上应该就可以用了,你装的那个软件只是用来下载程序和调试用的,但是电脑想跟单片机串口通信需要串口芯片,串口芯片需要安装驱动,就跟你新装了个打印机要跟打印机通信需要装打印机驱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