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单总线挂2片ds18b20传感器,8位数码同时管显示

楼主(2020-11-10):
计划做个同时检测室内外温度,并用数码管显示出来的温度计。从网上找到获得ds18b20序列码的程序,用开发板1602显示出来,记录备用。下面数组str1,2就是获得的64位序列码。如果不能获得自己1820的序列码,当然以下代码就不能完成正常功能。以下代码大部分网上获得加以整理而成。第一传感器 前4位,第2传感器后4位,中间无隔断。在开发板上正常显示变化,但大于100和小于0并未实验看到。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str1[]={0x28,0xff,0xdf,0xd4,0x61,0x18,0x02,0x5e};  //ROM 1
uchar code str2[]={0x28,0xaa,0x63,0x63,0x4d,0x14,0x01,0x62};  //ROM2
uchar code DIG[]={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data DisplayData[4];
uint temp;//温度值
sbit DQ=P3^7;

/******************************ds1820程序***************************************/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14);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4);
          }
          return(dat);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DS18B20(5);
            DQ = 1;
            dat>>=1;
            }
  }
void Matchrom(uchar a)         //匹配ROM
    {
        char j;
        WriteOneChar(0x55);     //发送匹配ROM命令
        if(a==1)
        {
        for(j=0;j<8;j++)
           WriteOneChar(str1[j]);  //发送18B20的序列号,先发送低字节
        }
        if(a==2)
        {
        for(j=0;j<8;j++)
           WriteOneChar(str2[j]); //发送18B20的序列号,先发送低字节
        }

    }
uint ReadTemperature(uchar z)/*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
    uchar LSB=0,MSB=0;
    signed int tp=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Init_DS18B20();
    if(z==1)
        {
         Matchrom(1);  //匹配ROM 1
        }
     if(z==2)
        {
        Matchrom(2);  //匹配RO 2
        }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LSB=ReadOneChar();     //读低8位
          MS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emp=(MSB<<8)|LSB;         //得到一个16位的数
        return(temp);                     //返回温度值
    }
void delay1ms(uint ms)//延时1毫秒(不够精确的)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00;j++);
}

/*****************显示函数******************************/
void Disp_Temperature(uchar z)//温度值显示
  {
     float tep=0;
     if(temp>0)
          {
            tep=temp;
           temp=tep*0.0625*10+0.5;
          if(DisplayData[0]== 0x00)
              {
                 DisplayData[0]=0x00;
               if(DisplayData[1]==0x00)
               DisplayData[1]=0x00;         //
              }

          else
          {
                temp=~temp+1;
                tep=temp;
                temp=tep*0.0625*10+0.5;
            DisplayData[0]=0x40;
          }
            DisplayData[1]=temp/100;
            DisplayData[2]=temp/10%10;
               DisplayData[3]=temp%10;

  if(z==1)
    {
          P2=DIG[0];
      P0=SEG[DisplayData[0]]
      delay1ms(1);
          P2 = 0xff;

          P2=DIG[1];
      P0=SEG[DisplayData[1]]
      delay1ms(1);
          P2 = 0xff;

          P2=DIG[2];
      P0=SEG[DisplayData[2]]|0x80
      delay1ms(1);
          P2 = 0xff;

          P2=DIG[3];
      P0=SEG[DisplayData[3]]
      delay1ms(1);
          P2 = 0xff;
           }

  if(z==2)
    {
          P2=DIG[4];
      P0=SEG[DisplayData[0]]
      delay1ms(1);
          P2 = 0xff;

          P2=DIG[5];
      P0=SEG[DisplayData[1]]
      delay1ms(1);
          P2 = 0xff;

          P2=DIG[6];
      P0=SEG[DisplayData[2]]|0x80
      delay1ms(1);
          P2 = 0xff;

          P2=DIG[7];
      P0=SEG[DisplayData[3]]
      delay1ms(1);
          P2 = 0xff;
             }
    }
  }

void main()
  {
    while(1)
    {
      ReadTemperature(1);//读取温度
      Disp_Temperature(1);//显示
      ReadTemperature(2);//读取温度
      Disp_Temperature(2);//显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