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单片机P端口用8421码控制管脚原理

楼主(2020-11-11):
刚入手的51单片机
在练习led灯跑马灯的时候发现把P2端口定义为8421码可以控制管脚明白其中的原理,求大神解答小弟疑惑,谢谢。

网友A:
8位二进制对应十进制0-255每个值。

网友A:
解码时把十进制转为二进制

网友B:
每个IO口为8个引脚,分成两组分别为高四位和低四位,每个四位都可以按8421从高到底表示,这样高四位和低四位全为高的话,就是0XFF,全低为0X00,也就是单片机本身为2进制的输出输入,高四位和低四位都为高电平:

那么二进制就是 1  1  1  1     1  1  1  1
所谓8421编码   8+4+2+1     8+4+2+1
用16进制表示为      F               F

二进制         0   1   0   1      1  0   1   0
8421            0   4   0    1     8   0   2   0
十六进制               5                  A
假如输出IO为P0,那么可以写为  P0 = 0x5A ;

8+4+2+1为15,用16进制表示就是F,所谓8421编码也就是把2进制转16进制而已。

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可以解决楼主的疑惑。

网友C:
跑马灯也好数码管也好,就是点亮一个个的小灯,如果用0表示灭1表示亮的话就会显现出一列全是0或1的数,为了方便使用就按8个一组进行重新写成一个16进制的数,就是所谓8421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