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串口TCP协议调试利器-TCP串口调试特工-[2020.11.24更新]

楼主:
TCP串口调试特工[更新3.1]

[2020.11.24更新]优化了代码颜色显示,修改了启动时由于电脑没有串口引起的错误

介绍(附件)
TCP串口调试特工是一款免费的软件,本人也是一名工控编程爱好者,经常使用串口调试PLC、单片机,试用过各种各样的串口调试软件。基于实际需求,结合各种调试软件的优点,开发出TCP串口调试特工。本软件除了普通TCP、串口调试外,主要用以下创新点:
一、串口、TCP相互转发,并可以保存整个通讯过程的数据;
二、支持保存的通讯数据进行主机、从机顺序模拟,还原通讯过程
三、可以根据设定的脚本进行自动回复通讯,创建自己的协议测试
四、自带脚本通讯指令,也可以C#、VB代码脚本扩展,或者混合使用,方便扩展不同的数据处理和测试。
五、功能多多,请参考脚本说明文件
一、 软件界面说明

二、 一般的TCP、串口调试
跟其他一般的串口调试一样,设置好参数后,打开串口或TCP,然后在手工发送区里,设置好数据格式是十六进制还是字符,并设置收发源是COM、TCP、BOTH中的那种
选择BOTH里,按发送1、发送2会同时发给COM和TCP,单选其中的COM、TCP时,只发给所选的。
三、 TCP和串口转发
勾选TCP参数设置里的“转发串口”,打开串口和TCP,软件会把收到TCP的信息发给串口,相反地,收到串口的信息也会转发给TCP,这样TCP和串口能相互通讯。主要应用如下:

TCP虚拟成串口的软件,可以下载有人软件USR-COM,百度即可下载到
创建虚拟的串口组软件,可以百度下载VSPD
软件对转发通讯过程记录,可保存成文件供监控调试
四、 文件模拟
应用一:通过通讯记录进行模拟其中的一端,进行按顺序通讯还原
例如收发记录如下:
[COM->Receive]Hello,I am COM2
[Send->COM] Hello,I am COM1
[COM->Receive]How old are you
[Send->COM] I'm 12
我们设置模拟里发送标记为[Send->COM],接收标记为[[COM->Receive]],打开文件,取消自动回复,开始模拟,当收到Hello,I am COM2时,软件会自动回复Hello,I am COM1,接下来,收到How old are you时,就会回复I'm 12,注意数据格式的选择,模拟的数据必须一模一样。
我们也可以把发送和接收的标记反过来,由收变成发,模拟另一端
应用二:自动回复
根据收到的内容,匹配回复,可以不按顺序来模拟
例如收发记录如下:
[COM->Receive]Hello,I am COM2
[Send->COM] Hello,I am COM1
[COM->Receive]How old are you
[Send->COM] I'm 12
我们设置模拟里发送标记为[Send->COM],接收标记为[[COM->Receive]],打开文件,勾选自动回复,开始模拟,当收到Hello,I am COM2时,软件会自动回复Hello,I am COM1,接下来,收到How old are you时,就会回复I'm 12,再收到How old are you,还是自动回复I'm 12。跟应用一不同之处是,应用一是按顺序来的,应用二可以随条件回复
        应用三:根据条件和脚本来回复(万能处理)
可参照例子里的MobusRTU脚本例子(十六进制数据),设置接收标记为[RX],发送标记为[TX],然后勾选自动回复,十六进制,模拟执行。如下脚本执行效果,如果收到01 01 开头,8个长度的数据,就回复0101 01 02 D0 49,如果收到01 03开头,8个长度的数据,就会按照脚本进行数据处理,最后用Send:发送处理后的数据
[RX]0101[8]  //收到01 01开头,数据总长度为8
[TX][SC]  //脚本处理回复
Send:01 01 01 02 D0 49    //回复01 01 01 02 D0 49
[/SC] //脚本处理结束
[RX]01 03[8] //收到0103开头,数据总长度为8
[TX][SC] //脚本处理回复
Mid:%LEN%,%RX%,5,2  //取出收到的内容(从第5个数据开始,共两个长度)
Set:%TX%,01 03
Tdec:%LEN%,%LEN%
Mul:%LEN%,2
Chex:%DATA%,%LEN%
Thex:%LEN%,%LEN%
Join:%TX%,%LEN%
Join:%TX%,%DATA%
Set:%CRC%,%TX%
CS:Script\crc16.cs     //调用C# CRC16脚本
Join:%TX%,%CRC%  //在%TX%里尾部加上校验的结果
Send:%TX%   //发送%TX%里的数据
[/SC]
五、  脚本调试
参照例子和脚本说明

//VB多行代码示例,有返回
VEvals:%A%,Test
Dim I as integer=5
Dim J as integer=6
%B%=5
return (I*J).ToString()
Debug:%A%
Debug:%B%
//C#多行代码示例,无返回
CEvals:%A%,Test
intI =5;
intJ=5;
%B%="5";
%A%=(I*J).ToString();
Debug:%A%
Debug:%B%
//字符模式文字处理范例
Mhex:F //设置为字符模式
Set:%A%,Hello //把Hello赋值变量%A%
Join:%A%,%ENTER% //拼接字符,%A%=%A%+%ENTER%
Join:%A%,How are you! //拼接字符,%A%=%A%+"How are you!"

Msgbox:%A% //弹出对话框,内容为%A%
五、与C#、VB脚本与串口或TCP交互说明
在C#或VB脚本代码里,通过读取或修改varp字典的内容,可与本软件进行交互
C#读取收到信息: 变量=varp[“%RX%”];
VB读取收到信息,变量=varp(“%RX%”)

在C#脚本发送数据到串口或TCP,请参考Script\Send.cs

在VB脚本发送数据到串口或TCP,请参考Script\Send.vb

网友A(2020-11-11):
占个楼位

网友B:
很有用的好东东,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有用的好东东,51黑有你更精彩!!!

谢谢支持,我今晚加了一个指令FData:可以读取出文件的数据,这样的话可以有些场景方便些,比如发送文件,或发送文件里的部分资料
FData:表示读取文件数据到%FDATA%变量中
格式1为: FData:文件,B //二进制数据模式读取
格式2为: FData:文件,S //字符数据模式读取
格式3为: FData:文件,B,开始位置 //从开始位置进行二进制数据模式读取
格式4为: FData:文件,S,开始位置 //从开始位置进行字符模式读取
格式5为: FData:文件,B,开始位置,长度 //以二进制数据模式读取部分长度
格式6为: FData:文件,S,开始位置,长度 //以字符模式读取部分长度
注意,数据的第一个位置是从1开始的
以上功能已更新到附件

网友C:
作者好棒。强的很

网友A:
//C#多行代码示例,无返回
//CEvals:%A%,Test  这个搞错了,无返回的格式如下
CEvals:Test
int I =5;
int J=5;
%B%="5";
%A%=(I*J).ToString();
Debug:%A%
Debug:%B%

网友D:
谢谢分享,好久不玩单片机了

网友E(2023-02-06):
这是个不错的东西,后面再研究一下功能

网友A(2024-09-24):
最新版更新到3.6,不知道怎么在贴中更新,现在分享在QQ群下载:761784089

网友A:
脚本功能越来越强大了,模拟Modbus RTU Slave、三菱PLC、STM32烧录、解析协议等,能想的,你就可以DIY脚本实现

网友F(2024-11-20):
脚本功能越来越强大了,模拟Modbus RTU Slave、三菱PLC、STM32烧录、解析协议等,能想的,你就可以DIY脚本实现
新的版本在哪里下载?

网友G(2025-11-27):
感谢老铁,有见过类似的软件

网友F(2026-01-11):
脚本功能越来越强大了,模拟Modbus RTU Slave、三菱PLC、STM32烧录、解析协议等,能想的,你就可以DIY脚本实现
加群了希望通过一下,51

网友A(2026-02-10):
现在更新到4.1版了,支持脚本预处理变量的曲线数据,RTU方便指令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9cTzpEE1/?vd_source=fd5e0419fb443b7f90e334260e8f38bc

版本4.1 2026.2.9-------------------------------------------------------------
1 修改了Map:、Thex、TDec指令
  Map:指令  对原值进行范围转换,即缩放大小,结果保存到变量
        格式1:Map:变量,原值,原最小值,原最大值,目标最小值,目标最大值
(全部变量或值为十进制,结果为Float
        格式2:Map:变量,原值,原最小值,原最大值,目标最小值,目标最大值,格式
                格式:Double/D 双精度浮点数
Float/F 单精度浮点数
Int32 32位整数
Int16 16位整数
Thex:表示把十进制转成十六进制存到变量1
格式1为:Thex:变量1,内容
格式2为:Thex:变量1,内容,内容数据类型
内容数据类型:Doubla或D双精度浮点数
                Foat或F单精度浮点数
Int32 32位整数
Int16 16位整数
Tdec: 表示把十六进制转成十进制存到变量1
格式1为:Tdec:变量1,内容
格式2为:Tdec:变量1,内容,目标数据类型
目标数据类型:Doubla或D双精度浮点数
                Foat或F单精度浮点数
Int32 32位整数
Int16 16位整数
2 增加Andif:指令
  Andif:多条件判断,执行脚本或文件
格式1为: Andif:变量{条件1;条件2;条件3...}脚本文件
格式2为: Andif:变量{条件1;条件2;条件3...}脚本1*脚本2*...
        变量为条件S=/E=/C=/L=...时判断对象
每个条件或脚本要注意用;隔开,注意指令If: For:镶套脚本时,If:或For:里的脚本是星号*隔开,执行脚本之间也是用*隔开,最后一个执行脚本后面不用加*
条件:
S=XX  表示符合以内容XX开头,注意左右无空格
E=XX  表示符合以内容XX结尾,注意左右无空格
C=XX  表示符合以包含内容XX,注意左右无空格
L=XX  表示收到信息长度=XX,十六进制格式时表示Byte长度,字符时表示字符长度
L<XX  表示收到信息长度<XX,十六进制格式时表示Byte长度,字符时表示字符长度
L>XX  表示收到信息长度>XX,十六进制格式时表示Byte长度,字符时表示字符长度
L<=XX  表示收到信息长度<=XX,十六进制格式时表示Byte长度,字符时表示字符长度
L>=XX  表示收到信息长度>=XX,十六进制格式时表示Byte长度,字符时表示字符长度
M=XX 表示预处理调用XX路径的外部脚本文件
%变量%=XX 表示变量值=XX
执行脚本指令时为默认为真,不影响条件判断
3 增加了图表功能,曲线支持从变量获取,并更新前脚本预处理数据(重要更新)
4 变量的数据转到主界面,方便操作
版本4.0 2026.2.7-------------------------------------------------------------
1 修改Delay延时的方法
2 增加RTU主站的指令
RTU_01H:指令 读取输出线圈0x
格式1为: RTU_01H:站号,地址,数量,保存到变量
格式2为: RTU_01H:站号,地址,数量,保存到变量,等待T/不等待F
RTU_02H:指令 读取离散输入1x
格式1为: RTU_02H:站号,地址,数量,保存到变量
格式2为: RTU_02H:站号,地址,数量,保存到变量,等待T/不等待F
RTU_03H:指令 读保持寄存器4x
格式1为: RTU_03H:站号,地址,数量,保存到变量
格式2为: RTU_03H:站号,地址,数量,保存到变量,等待T/不等待F
RTU_04H:指令 读输入寄存器(模拟量)3x
格式1为: RTU_04H:站号,地址,数量,保存到变量
格式2为: RTU_04H:站号,地址,数量,保存到变量,等待T/不等待F
RTU_05H:指令 写单个输出线圈0x
格式为: RTU_05H:站号,地址,状态
状态值为:ON/TRUE/1/T时输出,其余关闭
RTU_06H:指令 写单个保存寄存器4x
格式1为: RTU_06H:站号,地址,数据或变量
格式2为: RTU_06H:站号,地址,数据或变量,格式
未设置格式时,数据为十进制,格式为H时,数据或变量的内容必须是16进制,如00 FF
RTU_0FH:指令 写多个输出线圈0x
格式为: RTU_0FH:站号,地址,数量,数据或变量
数据或变量的内容必须是16进制,如00 FF
RTU_10H:指令 写多个保存寄存器
格式为: RTU_10H:站号,地址,数量,数据或变量
数据或变量的内容必须是16进制,如00 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