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甚么在Proteus找不到LCD12864A.DLL?

楼主(2020-11-11):
请问有什么法子可以在Proteus里面增加一个12864A元件吗?

网友A:
http://www.51hei.com/bbs/dpj-98264-1.html 到这个地址下载里面的文件,然后用高版本的软件导入旧版工程,就可以在高版本里面用了。用的时候,复制粘贴就行!

网友A:
这个元件,不是Proteus公司生产的,是一个牛人制作的,所以在Proteus软件里面默认是搜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元件,不是Proteus公司生产的,是一个牛人制作的,所以在Proteus软件里面默认是搜不到的!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在Proteus里面添加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51hei.com/bbs/dpj-98264-1.html 到这个地址下载里面的文件,然后用高版本的软件导入旧版工程, ...

可以说详细点吗?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怎么添加,只会这样复制粘贴用!12864A建议用Proteus7.10版本的,不建议用Proteus8系列,因为在8系列上这个液晶必须固定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不能动的,否则液晶不能显示的!上面的链接下载的就可以用Proteus7.10软件打开的。

网友B(2020-12-26):
输入12864就可以找到

网友C(2021-04-15):
12864A建议用Proteus7.10版本的,不建议用Proteus8系列,因为在8系列上这个液晶必须固定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不能动的,否则液晶不能显示的!

关于LCD12864A.dll仿真失败的问题
http://www.51hei.com/bbs/dpj-148431-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13275-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9783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