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如何采集音量?

楼主(2020-11-11):
如题..STC15W408AC只是ADO  光线采集是容易..但是音量采集,没头脑,,麻烦各位给个思路,直接咪头是肯定不行..试过了..感觉是需要音频放大..但是我试了AO3400 NPN的场效应管..这个是不是不能代替8050的?
是不是需要先用8050把音频放大再给ADO口?还是只能用LM324来增益??

网友A:
注意:1,你要采集的是音量,音量!=音频瞬时电平,音量应该是在某时间段平均瞬时电平值。
         2,因为stc15w408的参考电压是以单片机工作电压为基准的,10位AD,工作在5V电压下,精度为5/1024=4.88mv,直接用咪头输出电压波动最多也就几mv到十几mv,在此精度下基本上你采集不到什么数据,adc输出数字也就上下幅度2-4个字,所以必须有前置放大器。
         3,场效应管做放大器确实可以,但是由于它的放大区间非常窄,偏置不好设置,再者场管输入阻抗非常高,所以抗干扰性也差得很,不推荐采用场管做前置放大,三极管是电流放大器件,此处单片机采集的是电压,也不推荐采用三极管分立元件做电压放大。推荐采用lm358单电源运算放大器做前置,一级放大,一级电压跟随器即可。放大系数,计算如下:设咪头输出最高电平峰峰值为30mv。则有:
5/0.03=166.7倍,考虑到无须轨道轨输出,故单边电压放大150倍足够。

网友B:
用uA741运算放大器也可行.

网友C:
放大后的信号不要超过单片机的ADC模块的输入信号最大值

网友A:
lm358,前置放大。时段平均adc判断音量(不是瞬时电平)

网友D:
所谓采集是用来干嘛的?
如果是简单的类似拍手开关灯这种的,是不用ADC的,用一个LM358就可以了,一个运放放大,一个运放作电压比较,高低电平控制中断就可以了
但如果是真的要采集,比如要计算分贝,那就要音频放大了
先明确你的目的,再去网上找一下,网上这方面的资料是有的

网友E:
用baiAD0804或AD0801,转换速度不算太快,但以du20K速度采集语音zhi没有问题,外围用dao一个驻极zhuan话筒加LM324放大100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