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20焊盘网络没有标识如何解决?

楼主:
AD20焊盘网络没有标识,怎么解决,设置;里面焊盘网络显示已经点亮了,还是没效果。

网友A(2020-11-11):
把窗口再放大点就显示出来了。

网友B:
有了飞线就应该有网络  放大单个元件就可以看到对应焊盘上面的网络标号

网友C:
放大了也没有

网友A:
你把原文件发出来看看

网友B:
把图发出来,我给你打开看看

网友C:
附件是另外我画的一个小板子一样没网络标识,图片是放大后的样子,这是不是AD20的缺陷

FT-JAO-166-VC1.0(L).rar

网友D:
我机子上可以看到标识

网友A:
我下了PCB在我电脑上打开是正常的,
你先把你电脑的设置备份下,再把我的备份的设置导入看看

网友C:
还是没有,我边上同事打开也是有标识的,是我电脑哪里出了问题吗?

网友E:
那是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C:
我按照楼上大哥发的设置导入试过了,表示还是没有

网友F:
重新设置系统

网友B:
软件重新安装一下把,别人打开都正常,那就说明你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G(2020-12-31):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之前都是好的,昨天突然就不显示了,AD18,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H(2021-03-10):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之前都是好的,昨天突然就不显示了,AD18,请问你解决了吗?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I(2021-07-23):
解决了么。我两台电脑 笔记本不行,台式机么问题,坐等解决方案

网友J(2022-04-14):
引用 网友C:
附件是另外我画的一个小板子一样没网络标识,图片是放大后的样子,这是不是AD20的缺陷

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