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温湿度变送器(导轨式)stm32串口解析代码+相关资料

楼主(2020-11-11):
最近做设计用到了这个温湿度变送器,自己写的代码以及网上搜集的一些资料进行了统一整理。

资料包括温湿度变送器说明书,配置测试上位机,以及usb转485驱动,通讯历程(西门子SmartPLC,组态王等)。
此变送器可采用pc软件labview等(需485转usb)进行解析,或单片机串口解析(需485转ttl)以及plc等进行解析数据,本贴采用STM32F1进行解析,其他单片机只需更改串口解析函数即可完成移植。
显示部分采用0.96oled 7针spi 。解析速率可根据需求通过调整发送间隔时间即可。
连接示意图如下:

运行结果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key.h"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delay_init();
     OLED_Init();
     LED_Init();
     KEY_Init();
     USART3_Init(9600);
     Bling(3);
     delay_ms(1000);
     NVIC_Configuration();
    display();
  while(1)
  {
     Ask_temperature_data();
     delay_ms(50);
     Ask_humidity_data();
     delay_ms(1000);
  }
}
/**************接线说明*******************
********显示屏***************************
//              GND  电源地
//              VCC  3.3v电源
//              D0   PC3(SCL)
//              D1   PC2(SDA)
//              RES  PC1
//              DC   PC0
//              CS   GND
********串口******************************
**              USART3_TX                                  -->        PB10
**              USART3_RX                                  -->        PB11
温湿度变送器解析
温度: °
湿度: %
*****************************************/
void Ask_temperature_data(void)
{
  ask_data=1;
  USART3_Send(0x01);
  USART3_Send(0x03);
  USART3_Send(0x00);
  USART3_Send(0x01);
  USART3_Send(0x00);
  USART3_Send(0x01);
  USART3_Send(0xD5);
  USART3_Send(0xCA);
}

void Ask_humidity_data(void)
{
  ask_data=2;
  USART3_Send(0x01);
  USART3_Send(0x03);
  USART3_Send(0x00);
  USART3_Send(0x00);
  USART3_Send(0x00);
  USART3_Send(0x01);
  USART3_Send(0x84);
  USART3_Send(0x0A);
}
void display(void)
{
  Draw_Logo1();
  write_16_16_CN(0,0,0);    //温
  write_16_16_CN(16,0,1);   //湿
  write_16_16_CN(32,0,2);   //度
  write_16_16_CN(48,0,4);   //变
  write_16_16_CN(64,0,5);   //送
  write_16_16_CN(80,0,6);   //器
  write_16_16_CN(96,0,7);   //解
  write_16_16_CN(112,0,8);  //析
  write_16_16_CN(0,3,0);    //温
  write_16_16_CN(16,3,2);   //度
  LCD_P8x16Str(32,3,":");
  write_16_16_CN(0,6,1);    //湿
  write_16_16_CN(16,6,2);   //度
  LCD_P8x16Str(32,6,":");
}

说明书.zip (547.16 KB, 下载次数: 85)

代码评论后可见,资料齐全!

本贴为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时间:2020/11/
祝好!

网友A:
好东西,看看是不是完整的资料!!!!!!!!!!!!

网友B:
资料完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资料完整就好了。

资料齐全

网友C:
好东西,值得一看

网友D:
老规矩,先回后下!!!!!!!

网友E:
好想法,求看源码

网友F:
多谢分享,正在使用温度变送器

网友G:
参考下,看是否能用51代替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参考下,看是否能用51代替 。

配置下51的串口加几个变量就可以

网友H(2021-07-11):
好东西,正在学习485,一些东西不明白。

网友H:
哪个附件是源码。第一个吗?

网友H:
楼主,改造成STC89C52啊,IIC接口的OLED屏

网友I:
正好需要 学习一下 谢谢楼主

网友G:
这个变送器买了也有一段时间,现在学习使用。

网友H:
大佬看下我的程序,用51单片机读温湿度数据
/*****************************main.c 文件程序源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 数码管显示配置,可以不看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code smg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int wendu_H=0x00;                 //温度值高4位字节
unsigned int wendu_L=0x00;                 //温度值低4位字节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 485通信 */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pdata buf[40]={0x01,0x03,0x02,0x00,0x00,0x03,0x04,0x73};

sbit RS485_DIR=P1^7;
bit flagFrame = 0;  //帧接收完成标志,即接收到一帧新数据
bit flagTxd = 0; //单字节发送完成标志,用来替代 TXD 中断标志位
unsigned char cntRxd = 0;   //接收字节计数器
unsigned char pdata bufRxd[64];  //接收字节缓冲区
unsigned char TORH=0;
unsigned char TORL=0;

/* 延迟函数,数码管显示调用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unsigned int u)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for(j=0;j<u;j++);
}

/* 串口配置函数,baud-通信波特率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SCON = 0x50; //配置串口为模式 1
        TMOD &= 0x0F; //清零 T1 的控制位
        TMOD |= 0x20; //配置 T1 为模式 2
        TH1 = 256 - (12000000/12/32)/baud; //计算T1重载值,12M晶振
        TL1 = TH1;     //初值等于重载值
        ET1 = 0; //禁止 T1 中断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 T1
}

void DelayX10us(unsigned char t)
{
do{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t);
}

/* 串口数据写入,即串口发送函数,buf-待发送数据的指针,len-指定的发送长度 */

void UartWrite(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
        RS485_DIR=1;
    while (len--)  //循环发送所有字节
    {
        flagTxd = 0;       //清零发送标志
        SBUF = *buf++;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while (!flagTxd); //等待该字节发送完成
    }
        DelayX10us(5);
        RS485_DIR=0;
}

/* 串口数据读取函数,buf-接收指针,len-指定的读取长度,返回值-实际读到的长度 */
unsigned char UartRead(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

    if (len > cntRxd)  //指定读取长度大于实际接收到的数据长度时,
   {                     //读取长度设置为实际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len = cntRxd;
   }
   for (i=0; i<len; i++)  //拷贝接收到的数据到接收指针上
   {
       *buf++ = bufRxd[i];
   }
   cntRxd = 0;  //接收计数器清零
   return len;  //返回实际读取长度
}

/* 串口接收监控,由空闲时间判定帧结束,需在定时中断中调用,ms-定时间隔 */
void UartRxMonitor(unsigned char ms)
{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bkp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idletmr = 0;

    if (cntRxd > 0)  //接收计数器大于零时,监控总线空闲时间
    {
        if (cntbkp != cntRxd)  //接收计数器改变,即刚接收到数据时,清零空闲计时
        {
            cntbkp = cntRxd;
            idletmr = 0;
        }
        else                      //接收计数器未改变,即总线空闲时,累积空闲时间
        {
            if (idletmr < 30) //空闲计时小于 30ms 时,持续累加
            {
                idletmr += ms;
                if (idletmr >= 30) //空闲时间达到 30ms 时,即判定为一帧接收完毕
                {
                    flagFrame = 1;  //设置帧接收完成标志
                }
            }
        }
    }
    else
    {
        cntbkp = 0;
    }
}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 (RI)  //接收到新字节
    {
        RI = 0;  //清零接收中断标志位
        if (cntRxd < sizeof(bufRxd)) //接收缓冲区尚未用完时,
        {                                 //保存接收字节,并递增计数器
            bufRxd[cntRxd++] = SBUF;
        }
    }
    if (TI)  //字节发送完毕
    {
        TI = 0;   //清零发送中断标志位
        flagTxd = 1;  //设置字节发送完成标志
    }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tmp=12000000/12;          //12M晶振
        tmp=(tmp*ms)/1000;
        tmp=65536-tmp;
        tmp=tmp+33;
        TORH=(unsigned char)(tmp>>8);
        TORL=(unsigned char)tmp;
        TMOD&=0xF0;
        TMOD|=0x01;
        TH0=TORH;
        TL0=TORL;
        ET0=1;
        TR0=1;
}

void main()
{
EA=1;
ConfigTimer0(1);
ConfigUART(2400);         //设置波特率2400
delay(200,500);
UartWrite(buf,len);         //向传感器发送命令,01 03 02 00 00 03 04 73
if (flagFrame) //有命令到达时,读取处理该命令
    {
       flagFrame = 0;
       len = UartRead(buf, sizeof(buf));  //将接收到的命令读取到缓冲区中
        }
wendu_H=bufRxd[3];                //数据帧第4字节是温度值高位,
wendu_L=bufRxd[4];                //数据帧第5字节是温度值低位。
while (1)                                //以下为数码管显示温度值,16进制表示
{
        LSA=0;
    LSB=1;
    LSC=1;
        P0=smgduan[wendu_H%16];
        delay(10,5);
        LSA=1;
    LSB=1;
    LSC=1;
        P0=smgduan[wendu_H/16];
        delay(10,5);
        LSA=0;
    LSB=0;
    LSC=1;
        P0=smgduan[wendu_L%16];
        delay(10,5);
        LSA=1;
    LSB=0;
    LSC=1;
        P0=smgduan[wendu_L/16];
        delay(10,5);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TORH;  //重新加载重载值
    TL0 = TORL;
    UartRxMonitor(1);  //串口接收监控
}

网友H(2021-08-14):
看贴的人不能说下吗?MAX485的方向引脚接哪里?

网友H:
MAX485的方向引脚接哪里?程序未定义啊

楼主(2021-11-07):
引用 网友H:
看贴的人不能说下吗?MAX485的方向引脚接哪里?

好久没看论坛了,你是用485模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久没看论坛了,你是用485模块?

MAX485模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久没看论坛了,你是用485模块?

是的。我用MAX485模块,不知道你的程序里,方向引脚是接单片机的哪个管脚哦?急!

网友H:
这个程序好像不完整啊,读取的温度,湿度没有经过处理,没有显示啊

网友J(2023-10-14):
用过这个模块,485触摸屏通讯。做实验这个模块好像只能显示温度,没有开关量控制协议

网友K(2024-10-25):
先收藏,有币再来下

网友L(2024-12-22):
最近刚好在学习这个  非常感谢给了一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