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5S69-EVK开发板驱动TFT显示屏

楼主(2020-11-11):
受物趣系列的感召开始学习起LPC55S69-EVK开发板的使用,首先要做的就是让显示屏亮起来。且显示屏的尺寸要尽量合适。太小显示的内容不易分辨,太大的话若显示屏的分辨率比高,就需要有较高的刷新速度,否则会由于显示的原因而开销较多的时间,会影响到对摄像头获取数据的响应。
这里选用的是SPI接口的2.2'串口屏,为便于灵活地选用引脚,特以GPIO口模拟SPI通讯的方式来驱动该显示屏的显示。
该显示屏与MCU的连接关系如下:
SCK---PIO1_20
SDI---PIO1_21
D/C---PIO1_2
RST---PIO1_3
CS ---PIO0_26
LED---PIO1_1
相关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定义为:
#define LCD_SCK_Low()   GPIO_PinWrite(GPIO, 1u, 20u, 0) //CLK
#define LCD_SCK_High()  GPIO_PinWrite(GPIO, 1u, 20u, 1)
#define LCD_SDI_Low()   GPIO_PinWrite(GPIO, 1u, 21u, 0) //DIN
#define LCD_SDI_High()  GPIO_PinWrite(GPIO, 1u, 21u, 1)
#define LCD_REST_Low()  GPIO_PinWrite(GPIO, 1u, 2u, 0) //RES
#define LCD_REST_High() GPIO_PinWrite(GPIO,1u, 2u, 1)
#define LCD_DC_Low()    GPIO_PinWrite(GPIO, 1u, 3u, 0) //DC
#define LCD_DC_High()   GPIO_PinWrite(GPIO, 1u, 3u, 1)
#define LCD_CS_Low()    GPIO_PinWrite(GPIO, 0u, 26u, 0) //CS
#define LCD_CS_High()   GPIO_PinWrite(GPIO, 0u, 26u, 1)
#define LCD_LED_Low()   GPIO_PinWrite(GPIO, 1u, 1u, 0) //BLK
#define LCD_LED_High()  GPIO_PinWrite(GPIO, 1u, 1u, 1)
配置相关引脚为输出功能的函数为:
void app_tft_init(void)
{
gpio_pin_config_t   gpioPinConfig;
gpioPinConfig.pinDirection = kGPIO_DigitalOutput;
gpioPinConfig.outputLogic  = 1u;
GPIO_PinInit (GPIO, 1u, 20u, &gpioPinConfig);
GPIO_PinInit (GPIO, 1u, 21u, &gpioPinConfig);
GPIO_PinInit (GPIO, 1u, 2u, &gpioPinConfig);
GPIO_PinInit (GPIO, 1u, 3u, &gpioPinConfig);
GPIO_PinInit (GPIO, 0u, 26u, &gpioPinConfig);
GPIO_PinInit (GPIO, 1u, 1u, &gpioPinConfig);
LCD_LED_High();
}

显示屏显示图片的函数为:
void show_pic(const unsigned char *p)
{
int i,j;
unsigned char picH,picL;
Address_set(0,0,LCD_W-1,LCD_H-1);
for(i=0;i<240;i++)
{
for(j=0;j<320;j++)
{
picH=*p++;
picL=*p++;
LCD_WR_DATA8(picH);
LCD_WR_DATA8(picL);
}
}
}

显示图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int8_t s_KeyValue = 0;
POWER_SetBodVbatLevel(kPOWER_BodVbatLevel1650mv, kPOWER_BodHystLevel50mv, false);
BOARD_BootClockFROHF96M();
SystemCoreClockUpdate();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U))
{
while (1)
{
}
}
app_tft_init();
SysTick_DelayTicks(500);
tft_Init();
LCD_Clear(WHITE);
show_pic(gImage_123);
while(1);
}

图片显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