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ds18b20和数码管还有蜂鸣器乱叫的问题?

楼主:
大佬们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数码管会突然闪一下呢,然后蜂鸣器就会叫有时候不会有时候就会这样是为什么呢,现在仿真不会这样了,但是实物会,求求了!!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ksxs();
sbit DQ=P2^0;        //温度数据口
sbit set=P3^1;                   //设置键
sbit add=P3^2;                 //增加
sbit dec=P3^3;                 //减少
sbit beer=P2^5;                 //蜂鸣器
sbit out =P2^1;      //风扇电机
sbit wx1=P0^0;       //位选1
sbit wx2=P0^1;       //位选2
sbit wx3=P0^2;       //位选3
sbit wx4=P0^3;       //位选4
sbit wx5=P0^4;       //位选5
sbit wx6=P0^5;       //位选6
sbit wx7=P0^6;
sbit wx8=P0^7;
uint high=30,low=5;
uint a=0;
bit fg=0;
uint temp,js,djs;
uchar temp_xs,flag;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0x7f          };

void init()
{
  TMOD=0x10;
  TR1=1;
  ET1=1;
  IT1=1;  //脉冲方式
  IT0=1;
  EX1=1;  //打开中断
  EX0=1;
  EA=1;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
    {
      unsigned int i,j;
      for(i=m;i>0;i--)
       for(j=110;j>0;j--);
         }

/******ds18b20延时程序(微秒)*******/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m)     //温度延时程序
    {
      for(m;m>0;m--);
         }

/***********ds18b20的初始化**************/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s18b20通信端口
delay_us(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us(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us(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us(2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1;
    delay_us(1);
    DQ = 0; // 高电平拉成低电平时读周期开始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
    delay_us(10);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 (i=8; i>0; i--)
   {
   DQ = 0; //从高电平拉至低电平时,写周期的开始
    DQ = dat&0x01;   //数据的最低位先写入
    delay_us(15); //60us到120us延时
    DQ = 1;//释放总线准备下一次数据的写入
    dat>>=1; //从最低位到最高位传入
}
delay_us(4);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void ReadTemperature(bit flag)
  {
    uchar a=0;
    uchar b=0;
        uint i;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f(flag==1)
        {
         ksxs();
        }
        else
    delay_us(125);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
    b=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

        i=b;
        i>>=4;
        if(i!=0)
        {
          fg=1;
          a=~(a)+1;
          b=~b;
          if(a==0) b=b+1;   //写的过程发现-16度本来是0x10却输出0x00,20却是10,这样就好了
          temp=((a>>4)|(b<<4));
          a=(a&0x0f);
          temp_xs=a;
        }
    else
      {
          fg=0;
          temp=((a>>4)|(b<<4));
          a=(a&0x0f);
          temp_xs=a;
          }
}

/*************主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uint a,b,c,d,e,j;
          a=temp/100;              // 百位
          b=temp/10%10;            // 十位
          c=temp%10;               // 个位
          temp_xs=(int)(temp_xs*6.25+0.5);
          d=temp_xs/10;                            //  小数第一位
          e=temp_xs%10;           //  小数第二位
         for(j=0;j<7;j++)
         {
          switch(j)
          {
                case 0:
                wx1=1;
                if(fg==0)
                {
                 if(a==0)        P1=0Xff;
                 else       P1=table[a];
                }
                if(fg==1)
                {
                 if(b==0)        P1=0Xff;
                 else       P1=0xbf;
                }
                delay_ms(1);
                wx1=0;
                break;

                case 1:
                wx2=1;
                if(fg==0)
                {
                 if((a==0)&&(b==0))      P1=0Xff;
                 else                    P1=table[b];
                }
                if(fg==1)
                {
                 if(b==0)      P1=0Xbf;
                 else          P1=table[b];
                }
                delay_ms(1);
                wx2=0;
                break;

                case 3:
                wx3=1;
                P1=table[c];   //+0x80 表示字母加小数点
                delay_ms(1);
                wx3=0;
                break;

            case 2:
                wx4=1;
                P1=table[10];
                delay_ms(1);
                wx4=0;
                break;

                case 4:
                wx5=1;
                P1=table[d];
                delay_ms(1);
                wx5=0;
                break;

                case 5:
                wx6=1;
                P1=table[e];
                delay_ms(1);
                wx6=0;
                break;
          }
         }

}

/**********调温显示函数***********/
void xianshi(temp1)
{
  uint x,y,z,j;
          x=temp1/100;              // 百位
          y=temp1/10%10;            // 十位
          z=temp1%10;               // 个位

         for(j=0;j<4;j++)
         {
          switch(j)
          {
           case 0:
           wx1=1;
       if(a==1)            P1=0x89;
           if(a==2)                           P1=0xc7;
           delay_ms(5);
           wx1=0;

           case 1:
           wx5=1;
           if(x==0)          P1=0Xff;
           else       P1=table[x];
           delay_ms(5);
           wx5=0;
           break;

           case 2:
           wx6=1;
           if((x==0)&&(y==0))      P1=0Xff;
           else                    P1=table[y];
           delay_ms(5);
           wx6=0;
           break;

           case 3:
           wx7=1;
           P1=table[z];
           delay_ms(5);
           wx7=0;
           break;
          }
         }
}

/**********开机显示函数***********/
void ksxs()
{ uchar i;
for (i=0;i<120;i++)
{

P1=0x10c;
wx1=1;
delay_ms(1);
wx1=0;

P1=0x10c;
wx2=1;
delay_ms(1);
wx2=0;

P1=0x10c;
wx3=1;
delay_ms(1);
wx3=0;

P1=0x10c;
wx4=1;
delay_ms(1);
wx4=0;

P1=0x10c;
wx5=1;
delay_ms(1);
wx5=0;

P1=0x10c;
wx6=1;
delay_ms(1);
wx6=0;

wx7=1;
P1=0x10c;
delay_ms(1);
wx7=0;

wx8=1;
P1=0x10c;
delay_ms(1);
wx8=0;
}
}

/**********按键函数***********/
void keyscan()
{

if(set==0)
{

  while(1)
  {
   if(set==0)
   {
    while(!set);
        a++;

   }
   if(a==1||a==2)
   {
     if(a==1) xianshi(high);
         if(add==0)
         {
         delay_ms(10);
         while(!add);
         if(flag==1)
         {
          while(!flag);
         if(a==1&&high<125)
         {
         high=high+5;
         }
         if(a==2)
         low=low+5;
          }
          flag=0;
          EX0=1;
          }

         if(a==2) xianshi(low);
         if(dec==0)
         {
     delay_ms(5);
         if(flag==2)
         {
         while(!flag);
         if(a==1) high=high-1;
         if(a==2) low=low-1;
          }
          flag=0;
          EX1=1;
          }
   }
   if(a>=3)
   {
        a=0;
        break;
   }
  }
}
}

/**********报警函数***********/
void alarm()
{
  if(temp<=low||temp>=high)
  {
   delay_ms(10);
   beer=0;
   if(djs==0&&temp>=high)
   {

   TR1=0;
   beer=1;
   out=0;
   }
   else
   {
   beer=0;
   out=1;
   }
  }

else
  {
  out=1;
  beer=1;
   TR1=1;
   djs=1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beer=1;
         out=1;
     init();
           ReadTemperature(1);
         ksxs();
         djs=3;
     js=0;
  while(1)
{
           keyscan();
       ReadTemperature(0);
       display();
           alarm();

}
}

void exzd0(void)interrupt 0
{
  flag=1;
  EX0=0;
}
void exzd1(void)interrupt 2
{
  flag=2;
  EX1=0;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定时器中断1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js++;
  if(js>=20)
  {
   js=0;
   djs--;
  }
}

网友A(2020-11-13):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怎么并,实物做出来了不太好改了呜呜,感觉并简单一点,就是现在不知道是不是ds18b20的哪里我搞 ...

现在有问题了,哥们不改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按键那里我把while(1)那个去掉就可以了是吧,那我实物已经做出来了,有点不太好改pnp接法,那我再 ...

89c52高电平驱动能力太弱,输出电流不到1ma,驱动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就算管子放大系数200也不到200ma的电流,估计带蜂鸣器是可以的,带电机就悬了,不如改低电压驱动的场管吧,我记得si2302有直插封装的n管,直接代换,G接驱动R4/R7(2k)D接蜂鸣器/电机下端,S接地。G接个10K下拉电阻。驱动电流3A,耐压20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软件中,你在按键函数中有一个while(1),这个执行到这里就跳不出去了。一直在等待中断,中断执行完毕后又 ...

大佬按键那里我把while(1)那个去掉就可以了是吧,那我实物已经做出来了,有点不太好改pnp接法,那我再集电极和基极加一个10k的电阻嘛,那蜂鸣器会突然叫一下是这个原因嘛,

网友C:
软件中,你在按键函数中有一个while(1),这个执行到这里就跳不出去了。一直在等待中断,中断执行完毕后又回到这个无限循环中。这是不对的。while(1)不应该在子函数中出现。
硬件中,pnp三极管用法不对,你按照图中接,现实中有可能无法正常饱和导通,PNP管,发射极接电源正极,基极与驱动之间设限流电阻,为保证控制可靠,基极需上拉电阻,集电极与电源地之间接直接驱动负载。通常单片机直接驱动PNP管比较方便,因为灌电流一般比输出电流大,即驱动能力强一点。
如果需要高电平驱动,请查阅手册,可否将gpio配置为推挽输出,驱动与基极加限流电阻,基极加下拉电阻驱动NPN三极管,集电极与电源正极之间接负载,发射极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建议把Q1,Q3换成NPN管,
2.不换也需要再D2,D3并一个上拉电阻,让Q1,Q3完全关关闭.

想问一下怎么并,实物做出来了不太好改了呜呜,感觉并简单一点,就是现在不知道是不是ds18b20的哪里我搞错了,就是数码管有的时候会跳然后蜂鸣器就叫一下,突然这样不知道为啥┭┮﹏┭┮

网友A:
1.建议把Q1,Q3换成NPN管,
2.不换也需要再D2,D3并一个上拉电阻,让Q1,Q3完全关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