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路:关于51单片机和6264内存芯片

楼主(2020-11-12):
我想写入一个数据。如图所示,用A0~A12脚选中0x01储存单元,然后D0~d7脚送入我要写的数据0xaa.
查资料 6264 的写工作方式:设置ce,we为0;oe为1.但是
为什么不工作!

网友A:
你这个电路看起来确实是写入的电路,没啥毛病,事实上应该有写入时序,即第一步 初始化通讯,此时
ce=1,cs=0,oe=1,we=1。第二步,选中芯片,此时ce=0,cs=1,oe,we不变。第三步发送地址a0-a12。第四步,准备好要写入数据发送至D0-D7,最后一步,we=0,延迟几个周期,然后we=1。完成写入操作。
你这个电路一次性配置好了,并没有执行写入操作。!所以并不能写入数据,不妨将we与地(0)之间设置一个按钮。。如此就可以写入数据了。

网友B:
我给你来个试试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REN=P3^5;   //WR EN

void main()
{
   WREN=1;
    P2=0xAA;
   WREN=0;
   WREN=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看起来确实是写入的电路,没啥毛病,事实上应该有写入时序,即第一步 初始化通讯,此时
ce=1, ...

谢谢解惑,好开心!爱你哟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来个试试

厉害。谢谢,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