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7107怎么接到基准电阻啊,两个系统中都有rx

楼主(2020-11-12):
怎么接到基准电阻啊,两个系统中都有rx,去掉一个共用一个电阻,变成一个系统。

网友A:
上半部分看起来是窗口电压比较指示器,下半部分是电压基准检测,要接在一起貌似也可以的,应该可行,下半部分是挡位开关选择电阻与RX形成分压,给31脚做基准检测,所以将挡位开关与RX移至上半部分运放电压跟随器输入端,将上半部分的分压电阻去掉。然后将32/33脚接地。31脚接电压跟随器输出端即可。RX下端接地。
不知道我理解你表达的意思对不对。如果理解无误,这样改动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半部分看起来是窗口电压比较指示器,下半部分是电压基准检测,要接在一起貌似也可以的,应该可行,下半部 ...

不太对,这样连接了,显示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