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外设读电平,一定需要需要加中断吗?求助大佬

楼主(2020-11-12):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不使用中断,用循环判断来读取啊

网友B:
如果你的MCU是睡眠模式,你不用中断读取IO口的变化的话,你MCU换不醒啊。

网友C:
不需要,读取外部电平和中断没关系;
看看例程是怎么操作IO口进行读取的,一般先进行IO口的初始化,然后就可以读取了

网友D:
不用的。一般51单片机gpio上电默认准双向口,不过现在很多单片机gpio上电都被默认为高阻态,请查阅手册将gpio配置为准双向口,或者高阻输入口,直接读取io口是0还是1就可以了例如:
sbit key=P0^0;//定义key代表P0^0口bit x;//定义一个变量x来存放P^0的电平数值
void main(void)
{
……x=key;       //此处示例是读取gpio电平给变量x。此处gpio最好设置为高阻输入态,如果是准双向口带内部上拉可能会影响前端电路电位。
if(key==0)//此处示例就是读取gpio:P0^0的电平判断执行程序,一般按键程序都是如此实现的,注意:此设置为准双向口,带内部上。
{
……
}
……
}

注意!以上只是大多数51单片机通用示例,具体gpio口的使用还是要参考芯片的用户手册。

网友E:
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说:1.单片机引脚设为输入,看外接电路情况加硬件或软件的上拉或者下拉电阻;然后可以用查询方式或者中断方式进行引脚状态的读取。2.是否选择中断方式读取引脚电平,一般看这个电平是否是关键的信号,实时性要求高的用中断,否则可以用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