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roteus下载完成,汉化完成,就是打不开,鼠标转了几下就没反应了....

楼主(2020-11-12):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protuse7还是protuse8,如果是7,建议在xp环境下,8就建议在win7.8.10.。不行就装一个虚拟机

网友B:
可以先不汉化试试,我都没有汉化过,安装这么多个版本也没出现啥问题。

网友C:
打开任务管理器检查进程占用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