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C2660驱动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20-11-12):
TMC2660可以通过SPI接口或者DIR/STEP接口对步进电机驱动控制,然后控制器是STM32F103,如果使用SPI接口进行驱动时,要对电机发送脉冲,并且控制电机转向,是通过SDO这条接口控制,那脉冲信号和控制转向的程序都是走这一个接口吗?原本想用D/S接口但是和单片机连接的引脚接错了

楼主:
还是脉冲信号是接在sck上的?

网友A:
我在做直流无刷电机驱动,感觉好麻烦,请问你现在做的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做直流无刷电机驱动,感觉好麻烦,请问你现在做的怎么样了

我之前用的a4950驱动直流电机转动的,这个芯片还好,但是那时候我的电机总是会偏向,就转向步进电机了,这个我还没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