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红外发射接收代码(支持解码发射电视空调遥控器)

楼主(2020-11-12):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Arduino源程序如下:
//******************************
//Arduino红外接收代码
//******************************
#include <IRSendRev.h> //调用文件

#define IR_OUT_PIN 3 //红外接收管OUT按Arduino板的D3引脚

void setup()
{
    Serial.begin(38400); //波特率自行修改
    IR.Init(IR_OUT_PIN); //初始化
    Serial.println("init over"); //连接成功后串口输出
}

unsigned char dta[20]; //定义数组

void loop()
{
    if(IR.IsDta()) //如果有接收到红外信号
    {
        int length= IR.Recv(dta); //获取红外数据,并存入dta,且获取数组个数
        for (int i =0;i<length;i++) //按数组个数循环
        {
          Serial.print(dta[i]); //输出数组值
          Serial.print("\t"); //分隔符
        }
        Serial.println(); //换行
    }
}

//******************************
//Arduino红外发射代码
//******************************
#include <IRSendRev.h> //调用文件

//红外发射管SIG接Arduino板的D3引脚

void setup()
{

}

unsigned char d[] = {9,188,89,12,33,4,0,255,162,93}; //红外发射管要发射的数据(可先用revTest获得)

void loop()
{ //循环
    IR.Send(d, 38);//发送数据(38Kz IR)
    delay(1000); //延时
}

网友A(2020-12-14):
修改成学习型,方便很多。

网友B(2021-11-29):
您好,麻烦问一下,这个红外发送程序,可以修改成除了D3外的其他针脚不

楼主(2022-01-29):
引用 网友B:
您好,麻烦问一下,这个红外发送程序,可以修改成除了D3外的其他针脚不

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不如自己动手测试出来的答案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