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简单的电机启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0-11-12):
如果频繁的直接启动电机会对电机造成损坏。
所以想请教一下如何让一个12V的电机在限流启动或者降压启动后自动回复成正常电压。
尽量不要加像继电器或者单片机。
请教各位是否可以实现,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让电机频繁启动、关停。

PS:我之前是直接+12V --电机--mos管--地线
                                               按键
                                                VC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建议。
那如果我想要通过限流启动或者降压启动来减电机的启动瞬间电流,并且在启动后切换回正常电压 ...

你描述这个问题,大概就是定时限过流保护电路,显然mos管并不适合在这个电路中使用,因为MOS管一般应用只有2种状态,开/关,此处换IGBT比较合适,IGBT可以控制电流,当然自身也有损耗。不过就在启动时有较大损耗,控制IGBT 启动电流为I1,由电容充电回路控制保持I1时间,定时结束切换为IGBT饱和状态,即电机常态。如果需要严谨电路,不使用继电器单片机,可使用运算放大器,做电容充电电压放大输出,然后由运放做成电压跟随器直接驱动IGBT限流。注意IGBT阈值电压区间(使启动时IGBT工作于放大区间,电压逐渐升高进入饱和区间)。当然如果可以用pwm输出控制是最好了(开关电源IC都可以实现),这种方式采用mos管。每次启动pwm占空比逐渐增加至需要的电机转速,这种控制是效率最高的控制方式,如果是SPWM信号,那就更棒了,这会让电机启动转动过程丝滑。
就目前来说,加运算放大器,跟使用单片机成本差不多,stc的8脚就能实现SPWM。
还有,你PS.那个接线方式也不太对,mos管输入阻抗非常高,没有下拉电阻(兼泄放电阻)并不稳定,而且有电容效应,没有泄放电阻,有可能会按下导通后松开按键还继续保持导通一定时间。

网友A:
电机本身物理特性就无法频繁启动停止,你想通过外围简单电路去改变它自身特性,恐怕不如重新设计一款电机吧。记住,想频繁启动请不要有电感线圈。!!

网友B:
不想麻烦直接换成无刷电机就可以了
所谓频繁启动是个什么频繁法呢?
不说进口的12V电机,就一般的国产12V电机,频繁启动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
你估计是没有看到过生产线上是怎么打螺丝的吧?
一个小时启动关闭1000次,一天工作8个小时就是8000次启动和关闭,一把电批至少是能这么用两个月,按照这个频率,一个电机至少不低于30万次的启动寿命,足够很多应用了
而且,电批关闭的时候是直接短路电机的正负极的,这就造成更大的损耗了,但它依然还是很长寿的
富士康有员工应该知道这玩意......
如果你是一定要这么做,这也行,就是降压启动,就是启动的电压慢慢上升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本身物理特性就无法频繁启动停止,你想通过外围简单电路去改变它自身特性,恐怕不如重新设计一款电机吧 ...

多谢建议。
那如果我想要通过限流启动或者降压启动来减电机的启动瞬间电流,并且在启动后切换回正常电压,尽可能减少大电流对升压芯片和电池的影响,这样有什么可以参照的电路或者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实现。电机启动电流经常会让升压芯片和电池进入过流保护。

网友C:
你这种电机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想麻烦直接换成无刷电机就可以了
所谓频繁启动是个什么频繁法呢?
不说进口的12V电机,就一般的国产12V电 ...

电压慢慢升用什么元件比较好,这样吗?

+12V--mos管----------电机-----GND
             |            |
            按键     电容
              |            |
             VCC       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