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按键用一个单片机的ADC口,电阻取值,C语言采样函数处理方法

楼主(2020-11-12):
100K上拉

电阻分压

0R

6.8K

8.2K

8.2K

11K

13K

13K

20K

20K

27K

采样函数处理:

        ADC=Get_Adc(1)+100;

        if(ADC<3500)

        {

        printf("ADC=%d\n",ADC>>8);

        }

直接输出键值,省去复杂的运算

网友A:
程序很简洁的却不错啊

网友B:
不滤波不做数据处理,很容易出错的。另外你0R分压的时候ADC采集的值已经接近ADC满值了,Get_Adc(1)+100是想让它报表吗

楼主:
你算一下,OR你得到的是什么值。你得到值后,你要做滤波要做消抖,都可以处理。这里只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