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查表法程序,高效查找数据,温度检测很实用

楼主(2020-11-12):
用最少的运算次数找出数据位置,基础思路。1000个数据,第一次判定是前500还是后500,第二次是前250还是后250.这样1000个数据很快就可以查完。

uint8 FineTab(uint16 *a,uint8 TabLong,uint16 data)//表中数据从大到小

{

    uint8 st,ed,m ;

    uint8 i ;

    st = 0 ;

    ed = TabLong-1 ;

    i = 0  ;

    if(data >= a[st]) return st ;

    else if(data <= a[ed]) return ed ;

    while(st < ed)

    {

        m = (st+ed)/2 ;

        if(data == a[m] ) break ;

        if(data < a[m] && data > a[m+1]) break ;

        if(data > a[m])  ed = m ;

        else st = m ;

        if(i++ > TabLong) break ;

    }

    if(st > ed ) return 0 ;
    return m ;
}

网友A:
高效解决问题

网友B:
你的代码有很大的局限性,可以参考但不能直接用:首先你这个数据早就按大小顺序排列好了。其次你的2分法如果数据总数是单数怎么处理,也没有明确方法。

楼主:
1.这个你在做实际项目时就能体会到用处,特别是非线性传感器,需要数据库修正。
2.这个不分奇数偶数。

网友C:
赞,学校师傅让我们做一个温度数据采集检测分析的项目,通过查表方式得到温度,用二分法,能快速提高查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