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秤称重传感器的选择理论

楼主(2020-11-12):
首先:选择称重传感器的参数或种类
1、按传感器精度等级来选择。传感器精度能够满足电子秤仪表输入信号以及电子秤内部放大电路、A/D转换电路的匹配。
2、按传感器输入灵敏度来选择。大于或等于电子秤仪表要求的输入灵敏度,精确的讲是使用称重传感器线性度最好的一段称重范围,应当仅使用满度范围的2/3。另外,因称重传感器的电灵敏度典型值是2mV/V.
3、传感器量程是选择传感器的重要参数。其量程估算公式如下:
C=K0*K1*K2*K3 (Wmax+W)/N
C:单传感器额定量程
K0:保险系数,一般取值为1.2~1.3之间
K1:冲击系数
K2:秤体的重心偏移系数
K3 :风压系数
Wmax :被称物的净重最大值
W:秤体自重
N:秤体所采用支撑点的数值
4、总误差。总误差一般定义为输出误差与额定误差的比值。典型电子秤的总误差大约是0.02%,因此,信号调节电路的精确度、ADC分辨率选择、放大电路设计、滤波器设计等均要考虑这一因素/html/87
其次:利用电子秤的应用环境来选择称重传感器的种类
1、电磁场环境。选择良好的抗电磁能力、屏蔽性好的传感器
2、潮湿环境。选择密闭性高的传感器
3、高温度环境。选择耐高温传感器,并且注意隔热、水冷或气冷装置的应用。
4、多尘环境。选择密闭性高的传感器,并且注意不同种类的密闭性高的传感器的密封效果不同:焊接密封<涂胶密封<膜片热套密封<抽真空充氮传感器密封
5、腐蚀性环境。选择抗腐蚀性好并且密闭性好的传感器,并且注意选择表面采用过喷塑、不锈钢外罩结构
6、易燃易爆环境。选择防爆型传感器

网友A(2021-06-23):
这么好资料,滿满干货,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