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外部中断时而无法进入的问题分析

楼主(2020-11-12):
搞了几天了,找不到原因,不知各路大神是否有遇到类似问题,提供点建议,问题描述如下:
实现功能如下,根据外部中断EXTI0、EXTI1来改变某个IO的输出电平,当此IO输出电平持续在低电平1ms以上时,触发定时器6,当PD8为低电位时,外部电路隔一段时间后会触发EXTI1, 当PD8为高电位时,又会触发EXTI0 中断

STM32外部中断配置:
void EXTI_Configuration()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E, GPIO_PinSource0);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E, GPIO_PinSource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 EXTI_Line1;     //选择中断线路0 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设置为中断请求,非事件请求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设置中断触发方式为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外部中断使能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IMR&=~(1|1<<1);

    /*允许EXTI0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允许EXTI1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 (RESET!=(EXTI->PR&EXTI_Line0))
{
        EXTI->PR = EXTI_Line0;
        if (RESET!=(EXTI->IMR&EXTI_Line0))
        {
            TAG.FbCurcuit1 = 1;
            GPIOD->BSRR = GPIO_Pin_8;
            if (0==Hall1)
            {
                EXTI->IMR&=~(EXTI_Line0);
                TIM6->SR = (uint16_t)~TIM_IT_Update;
                TIM6->CR1 &= ((uint16_t)~TIM_CR1_CEN);
                Hall1 = 1;
            }
            else
            {
                TIM6->CNT = 0;
                TIM6->SR = (uint16_t)~TIM_IT_Update;
                TIM6->CR1 |= TIM_CR1_CEN;
            }
        }
        EXTI->PR = EXTI_Line0;
    }
}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
    if (RESET!=(EXTI->PR&EXTI_Line1))
    {
        EXTI->PR = EXTI_Line1;
        if (RESET!=(EXTI->IMR&EXTI_Line1))
        {
            GPIOD->BRR = GPIO_Pin_8;
            TIM6->SR = (uint16_t)~TIM_IT_Update;
            TIM6->CR1 &= ((uint16_t)~TIM_CR1_CEN);
        }
        EXTI->PR = EXTI_Line1;
    }
}

启动这个功能后,运行一段时间后,会进入定时器6的中断,跟踪发现是某个EXTI1中断没有得到执行,检查了所有相关的配置以及设计到相关IO操作的地方,没有发现异常,现贴出部分跟踪数据:

在TIM6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处设置断点,从上面截图中可以看到 EXTI1 中断标志位PR1 是有被置位的, 但EXTI0 EXTI1 最后一次触发时间是418.00248863,  ,而TIM6触发是在 418.00408187, , 可见是因为EXTI1未得到执行从而导致TIM6未关闭而进入了TIM6中断,此时外部中断PR1已经是置位的,为什么EXTI1有发生中断却进不了中断函数呢,而前面却一直可以进去

上图是PE0和PE1的输入,黄色是PE0
外部中断的频率大约100k,工作在72M的stm32f103vct6 应该是可以承受的吧

楼主:
沉了呀,没有大佬指点下我吗,纠正个错误
“当PD8为低电位时,外部电路隔一段时间后会触发EXTI1, 当PD8为高电位时,又会触发EXTI0 中断”
应为当PD8为低电位时,外部电路隔一段时间后会触发EXTI0, 当PD8为高电位时,又会触发EXTI1 中断

楼主:
沉了,请大佬们关注指点下,谢谢
纠正个错误:“当PD8为低电位时,外部电路隔一段时间后会触发EXTI1, 当PD8为高电位时,又会触发EXTI0 中断”应为“当PD8为低电位时,外部电路隔一段时间后会触发EXTI0, 当PD8为高电位时,又会触发EXTI1 中断”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帮顶,贴出中断优先级配置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I2C1_EV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ART4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TIM2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抢断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响应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允许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写入设置

    /* Enable the TIM3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TIM4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TIM6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6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楼主:
发现一点细节
出现问题进入tim6中断的前面的情况是,exti0、exti1的中断在大约1ms的时间没有得到执行,而恢复执行时,tim6的1ms定时时间到了,tim6的中断子优先级大于exti1,所以进了tim6的中断函数,但是在tim6的中断函数的断点处看到exti1的中断状态位是1,为什么此前的1ms时间内一直得不到执行呢,它的优先级是0,我想到的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有另一个优先级为0的中断一直占用,一种是发生了系统fault或NMI,后者通过trace信息查看是不存在的,前者只有exti0的中断存在这个可能,但从代码看,exti0中断在中断函数头尾处都有清除,而且其执行时间就1us左右,而硬件测量exti0触发周期有接近10us,而且exti0和exti1是交替触发的,也就是说exti0触发一次后,后续如果exti1没有被触发,那么exti0不会被再次触发,这点从波形图也可以看出来,太奇怪了,大佬们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
大佬们太忙了,估计是没人指点我了,结帖了,问题凑合解决了,原因只能算是猜测,没有确切证据:
我测试过exti0中断函数执行时间接近2us,exti1大约1us出头,加上进入和退出中断的时间应该在6us以内,理论上频率可以到150k,我在模拟环境上测试就是有漏掉没执行的中断,上机测试,实际频率为10K以内,目前测试4小时以上,无异常,只能理解为频率高了有些中断能检测到边沿,但是进不去中断服务程序,具体原因还没能力分析。
谢谢关注和帮顶的朋友。

网友A(2022-01-27):
楼主,我也想问问,我有个限位器,用的中断关闭步进电机使能,问题是这个有时候能触发中断,有时候又不能触发中断.头都大了

网友B(2022-09-18):
引用 楼主:
沉了呀,没有大佬指点下我吗,纠正个错误
“当PD8为低电位时,外部电路隔一段时间后会触发EXTI1, 当 ...

现在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刚开始运行时可以进中断 一段时间后卡死不进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