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和keil5在一台电脑上可以独立运行吗?
关闭

楼主(2020-11-12):
(无正文)

网友A:
没试过,不过我是先安装4后安装5,在同一路径下,功能包括4+5。

网友B:
我试过可以,不过你最好建立两个文件夹,一个KEIL_4,一个KEIL_5,安装的时候区分一下

网友C:
可以的,我就安装了两个

网友D:
可以的,不过要建两个文件夹,免得安装的时候搞混

网友E:
可以!!我的电脑有2,3,4,5,MDK两个版。有合并和单独安装

网友F: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G:
两个文件夹就可以了

网友H:
可以独立运行   把他俩兼容了就行了

网友I:
可以的 ,需要分开装

网友J:
可以,不过没必要,keil5可以装C51,也可以装STM32

网友K:
可以,还可以同一个软件破解MDK和C51

网友L:
好像不行,我的电脑自己会合并

网友M:
可以的,建两个文件夹分开.

网友N:
可以的,我电脑上也装了,可以单独运行。

网友O:
可以的,我电脑装了 Keil3 Keil4 Keil5 Keil5MDK

网友P:
可以,需要改一下一个配置,就可以keil4的项目就启动Keil4。keil5的就启动keil5

网友Q:
应该是可以的,建立不同的文件夹是可以的

网友F:
完全可以,装在不同的文件夹,打开文件,先在文件夹打开程序,在打开工程

网友R:
可以的,我电脑装了 Keil4 Keil5  Keil5MDK!

网友S:
分开两个盘放就可以了,不冲突的。

网友T:
应该不可以,需要装双系统才行

网友U:
可以的,我的就是

网友V:
可以,但是从兼容性的角度去考虑没必要

网友W:
可以,不过我建议直接使用5,功能齐全。

网友X:
可以同时运行,把两个软件分开装就行

网友Y:
可以的,我的电脑上就有两个

网友Z:
可以,安装在不同文件夹即可。

网友AA:
可以的,先安装keil4再安装keil5,功能也很齐全

网友AB:
我认为这不会起作用,因为软件安装会覆盖文件。

网友AC:
可以吧,我的keil2和keil4就可以在同一台电脑上独立运行。

网友AD:
可以运行,不过会默认是同最高版本的来运行

网友AE:
一台电脑可以同步安装keil4和keil5

网友AF:
可以运行

网友AG:
可以安装的

网友AH:
可以,我就装了两个

网友AI:
可以的,不冲突。

网友AJ:
可以单独用过

网友AK:
可以,keil4有绿色版的。

网友AL:
分开两个安装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AM:
可以运行。

网友AN:
可以。我两个都装了(不同安装目录),都运行正常。如图:

网友AO:
可以独立安装,也可以同时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