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报错error: #29: expected an expression不会改,请指教

楼主(2020-11-12):
错误error:  #29: expected an expression
我也在网上搜了一下,可是我√了C99也没用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delay(uint16_t z)
{
        uint16_t i,j;
        for(i=0;i<z;i++)
                for(j=0;j<110;j++);
}

int main(void)
{
        //使能时钟
        *(unsigned int *)(0X40021018)        |        =        (1<<3);
        //输出速度
        *(unsigned int *)(0X40010C00)        |        =        (1<<0);
        //输出高低电平
        while(1)
        {
                *(unsigned int *)(0X40010C0C)        &        =        ~(1<<0);
                delay(5);
                *(unsigned int *)(0X40010C0C)        &        =        ~(1<<1);
                delay(5);
                *(unsigned int *)(0X40010C0C)        &        =        ~(1<<5);
        }
}

网友A:
双目运算符中间是不是不能有空格,就像双引号和两个单引号是两回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