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对以下单片机源代码做出阐述,目前我还看不懂

楼主(2020-11-12):
/***************   writer:shopping.w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Receive_Buffer[101];
uchar Buf_Index = 0;
uchar code DSY_COD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0;i<120;i++);
        }
}

void main()
{
         uchar i;
        P0 = 0x00;
        Receive_Buffer[0]=i;
        SCON = 0x50;
        TMOD = 0x20;
        PCON = 0x00;
        TH1  = 0xfd;
        TL1  = 0xfd;
        EA   = 1;
        EX0  = 1;
        IT0  = 1;
        ES   = 1;
        IP   = 0x01;
        TR1  = 1;
        while(1)
        {
                 for(i=0;i<100;i++)
                {
                         if(Receive_Buffer[i]==-1)
                                break;
                        P0 = DSY_CODE[Receive_Buffer[i]];
                        Delay(200);
                }
                Delay(200);
        }
}

void Serial_INT() interrupt 4
{
         uchar c;
        if(RI==0)
                return;
        ES = 0;
        RI = 0;
        c  = SBUF;
        if(c>='0' && c<='9')
        {
                 Receive_Buffer[Buf_Index]=c-'0';
                Receive_Buffer[Buf_Index+1]=-1;
                Buf_Index = (Buf_Index+1)%100;
        }
        ES = 1;
}

void EX_INT0() interrupt 0
{
         uchar *s = ("Receiving From 8051...\r\n");
        uchar i = 0;
        while(s[i]!='\0')
        {
                 SBUF = s[i];
                while(TI == 0);
                TI = 0;
                i++;
        }
}

网友A:
/***************   writer:shopping.w   ******************/
#include <reg52.h>//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宏定义无符号整型变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变量
uchar Receive_Buffer[101];//定义一个接收缓存数组
uchar Buf_Index = 0;//定义一个无符号字符型变量
uchar code DSY_COD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共阴极数码管编码值

void Delay(uint x)//延时函数
{
         uchar i;
        while(x--)
        {
                 for(i=0;i<120;i++);
        }
}

void main()//主函数
{
         uchar i;//定义一个无符号字符型变量
        P0 = 0x00;//初始化P0口,赋值为0,输出低电平
        Receive_Buffer[0]=i;//初始化数组0的值
        SCON = 0x50;//单片机寄存器设置
        TMOD = 0x20;//
        PCON = 0x00;//
        TH1  = 0xfd;//计数器初始化高八位
        TL1  = 0xfd;//低八位
        EA   = 1;//开总中断
        EX0  = 1;//开外部中断
        IT0  = 1;//启动定时器中断
        ES   = 1;//启动外部中断
        IP   = 0x01;
        TR1  = 1;//启动定时器1
        while(1)//循环
        {
                 for(i=0;i<100;i++)
                {
                         if(Receive_Buffer[i]==-1)
                                break;
                        P0 = DSY_CODE[Receive_Buffer[i]];
                        Delay(200);
                }
                Delay(200);
        }
}

void Serial_INT() interrupt 4
{
         uchar c;
        if(RI==0)
                return;
        ES = 0;
        RI = 0;
        c  = SBUF;
        if(c>='0' && c<='9')
        {
                 Receive_Buffer[Buf_Index]=c-'0';
                Receive_Buffer[Buf_Index+1]=-1;
                Buf_Index = (Buf_Index+1)%100;
        }
        ES = 1;
}

void EX_INT0() interrupt 0
{
         uchar *s = ("Receiving From 8051...\r\n");
        uchar i = 0;
        while(s[i]!='\0')
        {
                 SBUF = s[i];
                while(TI == 0);
                TI = 0;
                i++;
        }
}

网友A:
void Serial_INT() interrupt 4//定时器1中断服务函数
{
         uchar c;
        if(RI==0)
                return;
        ES = 0;
        RI = 0;
        c  = SBUF;
        if(c>='0' && c<='9')
        {
                 Receive_Buffer[Buf_Index]=c-'0';
                Receive_Buffer[Buf_Index+1]=-1;
                Buf_Index = (Buf_Index+1)%100;
        }
        ES = 1;
}

void EX_INT0() interrupt 0//外部中断函数
{
         uchar *s = ("Receiving From 8051...\r\n");
        uchar i = 0;
        while(s[i]!='\0')
        {
                 SBUF = s[i];
                while(TI == 0);
                TI = 0;
                i++;
        }
}

网友B:
该程序是接收串口发送来的100个数据,接收后在P0口的数码管上显示接收来的数据(数据只限0-9的数字)

网友C:
就是从串口接受数据然后显示出来,不难的!

网友D:
此程序可用串口中断接收串口发送来的数字0~9,并将数字保存在数组中,数组能保存最近100个数据,超过时从最早的数据开始依次替换。主程序会循环将收到数字按照查表法转换成段码输出在P0口,如果数据总数不到100个则以当前数据尾数-1结束,并重启循环显示。此程序有外部中断INT0,当外部中断触发则向串口发送“Receiving From 8051...\r\n”

网友E:
就是从串口接受数据然后显示出来,接收串口发送来的100个数据,接收后在P0口的数码管上显示接收来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