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74HC32的作用是什么(单片机P1口控制直流电机)

楼主(2020-11-12):
这个74HC244我知道可以防止电流灌进单片机,起到一个隔离的作用,但是74HC32这两个或门有啥作用?
起到提供电流的作用吗??求大佬看看

网友A:
是电平转换,也可是说是开关。74HC244给的控制电平接近它供电电压,通过74HC32转成24V。

楼主:
大佬们帮忙看看哈

网友B:
电平转换,注意图中,244供电 是由正VCC到0电位(地) hc32是正负12V.。。压差24v!

网友B:
刚查了一下74hc32工作电压2-6V啊。。。不理解。。

楼主:
大佬,我能说我听不懂吗?我是从一本51单片机的书看来的,74hc244起到供电的作用,2Y2给个高电平,2Y4给个低电平,电机不就能转了吗?然后2Y2(或2Y4)高低电平的占空比,就可以实现直流电机的转速?我这样理解应该没错吧,大佬??难不成这74hc32是提供电流的??

楼主:
大佬,你那个电平转是啥意思??是不是把12v的电压转化成24V的??

楼主:
有点小懂了,谢谢大佬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