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7系统电脑连接蓝牙设备,由于身份验证错误,添加此设备失败

楼主(2020-11-12):
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
报错内容:由于身份验证错误,添加此设备失败

网友A:
输入的兰牙设备名称是否一致?

网友B(2022-01-11):
引用 网友A:
输入的兰牙设备名称是否一致?

是一致的,但是总是显示身份验证错误,连接手机和iPad都可以用就是电脑不行

网友B:
请问找到解决办法了吗?我也是这样,连接蓝牙键盘一直这样显示,连手机和iPad都没问题,就是电脑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