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拟风扇控制程序,风速不变啊

楼主(2020-11-12):
有没有大神帮忙看看,为什么风扇转速不变啊

设计内容:1、3个独立按键分别控制“自然风”、“睡眠风”、“常风”,(三者的区别是直流电机的停歇时间不同),并在数显管上显示出区别
   2、每种类型风可以根据按下独立按键次数分为4个档的风力调节。
    3、设计风扇的过热保护,用继电器实现。即当风扇运行一段时间后,暂停10秒。
   4、其他创新内容(如报警提示)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A1=P1^4;
sbit motor_r=P1^5;
sbit motor_l=P1^6;
sbit LM298_State=P3^3;

sbit LED_D1=P3^2;
sbit LED_D2=P3^1;
sbit LED_D3=P3^0;

sbit key0=P3^4;
sbit key1=P3^5;
sbit key2=P3^6;
sbit key3=P3^7;

sbit BEEP=P1^3;

bit Flag_Time=0,Flag_Motor_Start=1;
uchar Sec=0,Min=0;
uint Sec_Timer0=0;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9

//PWMμç»úμ÷Ëù3õê¼Öμ

#define PWM 10
uchar speed_set=1;
uchar Fan_Mode=0;
//uchar Time_Set=1;
bit flag_1s=0;
void delay_ms(uint ms)
{
        uint a,b;
        for(a=ms;a>0;a--)
                for(b=125;b>0;b--);
}
void  time_init()
{
        TMOD=0x01;
        EA=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ET0=1;
        TR0=1;
}
void Clear()
{
        P2 = 0Xff;
        P0 = 0X00;
}
void dispaly(uchar Min)
{
        Clear();
        P2=0xfd;
        P0=table[Min%10]
        delay_ms(1);

        Clear();
        P2=0xfe;
        P0=table[Min/10];
        delay_ms(1);
}
uchar speed_Num=0;
void key_scan()
{
        if(key0==0)
        {
                delay_ms(10);
                if(key0==0)
                {
                        speed_Num++;
                        if(speed_Num>3)
                        {
                                speed_Num=0;
                        }
                        switch(speed_Num)
                        {
                                case 0:speed_set=2;break;
                                case 1:speed_set=5;break;
                                case 2:speed_set=7;break;
                                case 3:speed_set=10;break;
                                default:break;
                        }
                }
                while(!key0)
                {
                        dispaly(speed_Num+1);
                }
        }
        if(key1==0)
        {
                delay_ms(10);
                if(key1==0)
                {
                        Fan_Mode=0;
                        switch(Fan_Mode)
                        {
                                case 0:LED_D1=0;LED_D2=1;LED_D3=1;break;
                                case 1:LED_D1=1;LED_D2=0;LED_D3=1;break;
                                case 2:LED_D1=1;LED_D2=1;LED_D3=0;break;
                                default:break;
                        }
                        Sec_Timer0=0;
                }
                while(!key1)
                {
                        dispaly(speed_Num+1);
                }
        }
        if(key2==0)                                    //ê±¼ä¼ó
        {
                delay_ms(10);
                if(key2==0)
                {
                        Fan_Mode=1;
                        switch(Fan_Mode)
                        {
                                case 0:LED_D1=0;LED_D2=1;LED_D3=1;break;
                                case 1:LED_D1=1;LED_D2=0;LED_D3=1;break;
                                case 2:LED_D1=1;LED_D2=1;LED_D3=0;break;
                                default:break;
                        }
                        Sec_Timer0=0;
                }
                while(!key2)
                {
                        dispaly(speed_Num+1);
                }
        }
        if(key3==0)                        // ê±¼ä¼õ
        {
                delay_ms(10);
                if(key3==0)
                {
                        Fan_Mode=2;
                        switch(Fan_Mode)
                        {
                                case 0:LED_D1=0;LED_D2=1;LED_D3=1;break;
                                case 1:LED_D1=1;LED_D2=0;LED_D3=1;break;
                                case 2:LED_D1=1;LED_D2=1;LED_D3=0;break;
                                default:break;
                        }
                        Sec_Timer0=0;
                }
                while(!key3)
                {
                        dispaly(speed_Num+1);
                }
        }
}
void main()
{
        motor_r=0;
        motor_l=1;
        EA1=0;
        time_init();
        LED_D1=0;LED_D2=1;LED_D3=1;
        while(1)
        {
                key_scan();
                dispaly(speed_Num+1);
        }
}void time0()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count1=0;
        static uint count2=0;
        TH0=(65536-1000)/256;            //¶¨ê±1ms
        TL0=(65536-1000)%256;
        if(Flag_Motor_Start)
        {
                count1++;
                if(count1>PWM)                  //ÖüÆúêÇ10ms
                        count1=0;
                if(count1<=speed_set)                  //μç»ú1 PWMμ÷Ëù
                        EA1=1;
                else
                        EA1=0;
        }
        else
        {
                EA1=0;
        }
        count2++;
        if(count2>=1000)
        {
                count2=0;
                Sec++;
                if(Sec==60)
                {
                        Flag_Motor_Start=0;
                        LM298_State=0;
                        EA1=0;
                        motor_r=0;
                        motor_l=0;
                        BEEP=0;
//                                TR0=0;
                }
                if(Sec==70)
                {
                        Sec=0;
                        Flag_Motor_Start=1;
                        LM298_State=1;
                        motor_r=0;
                        motor_l=1;
                        EA1=1;
                        BEEP=1;
                }
                Sec_Timer0++;
                if(Fan_Mode==0)
                {
                        if(Sec_Timer0>100)
                                Sec_Timer0=0;
                        Flag_Motor_Start=1;
                }
                else if(Fan_Mode==1)
                {
                        if(Sec_Timer0<=4)
                                Flag_Motor_Start=1;
                        else
                                Flag_Motor_Start=0;
                        if(Sec_Timer0>8)
                                Sec_Timer0=0;
                }
                else if(Fan_Mode==2)
                {
                        if(Sec_Timer0<=8)
                                Flag_Motor_Start=1;
                        else
                                Flag_Motor_Start=0;
                        if(Sec_Timer0>16)
                                Sec_Timer0=0;
                }
                else
                {}

        }
}

楼主:
这是仿真

网友A:
直流电机调速通常采用PWM方式,改变占空比即可改变转速。但实际生活中绝大多数是交流风扇,调速方式有所不同。

网友B:
请问楼主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

楼主(2021-05-18):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