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三极电压的第四种情况下,三极管是什么状态?

楼主(2020-11-12):
三极管三极电压的第四种情况下,三极管是什么状态:
三极管三极电压的三种情况对应放大、截止、饱和三种状态。
那么这第四种情况:发射结反偏,集电结正偏,三极管是什么状态?(如图)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刚刚搜索了相关资料,对于三极管的控制原理也有了进一步认识(若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以NPN三极管为例):
1.三极管有两个PN结,毋庸置疑;当P区电压大于N区电压,并且克服内部电场作用时(表现为:导通电压降),PN结正向导通,起主要作用的是多数载流子,也叫多子。
2.PN结反向截止状态,并不是100%的截止,仍有少数载流子(少子)在内部场强的作用下(内部场强对少子运动有促进作用),可以使P-N区导通,通道极小,漏电流极低,但确是一条通路。
3.三极管的E区主要作用:为B区提供更多的载流子。
4.三极管B区的主要作用:为B-C区提供更多的少子,以便产生更高的漏电流。
5.所以,只要B-E区克服内部场强,正向导通,(因为B-C区内部场强的作用,它就是导通状态),就可以实现三极管导通。由于三极管控制的是漏电流大小,而漏电流本身就很小,所以放大只适用于小电流。
6.B极的电流大小可以体现E区载流子流向B区的程度,换个角度来说,控制B极电流大小即可以控制E区电流大小,可以粗略认为关系是:Ic=Ib*(1+放大倍数)
7.三极管C极电压对Ic没有多大影响,C极电压主要是维持B-C区PN结反偏,使少子运动,产生漏电流。
8.三极管饱和状态,即两个PN结都正向导通
9.三极管截止状态:只要E-B区反向截止。不排除说E-B区的截止不是100%截止,但是由于B-C、B-E都处于截止状态,0.1%*0.1%是个极小的数值,一般情况可以视为断路。PS:绝缘都是相对的,并不存在完全绝缘的物体。

网友A:
要三极管的EC导通,B极电压要比E极电压高0.6V左右,很明显图中的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

网友B:
BE正向电压低于0.5V截止
BE正向电压在0.6到0.7放大。
BE正向电压大于0.8V饱和。

网友C:
发射结反偏,三极管截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E正向电压低于0.5V截止
BE正向电压在0.6到0.7放大。
BE正向电压大于0.8V饱和。

满足基本工作条件,三极管的状态与电流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正向电压低于0.5V截止
BE正向电压在0.6到0.7放大。
BE正向电压大于0.8V饱和。

对于三极管,它有两个PN结。就拿NPN三极管来说:B-C之间是P-N结,当B极电压高于C极一定电压后,导通;E-B之间为N-P结,当B极电压高于E极一定电压时,导通。按照这样理解,是不是得B极电压最高,然后C-E之间导通,而这种情况下一般是PN结通道完全开,三极管呈放饱和状态。
所以,我想知道的是,三极管的半通路(放大状态)的具体微观原理是什么,按照PN结的导通原理,这是相矛盾的?
而对于截止状态(C-E不导通),我只要任一PN结不导通就应该是截止状态,这个说法错误点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正向电压低于0.5V截止
BE正向电压在0.6到0.7放大。
BE正向电压大于0.8V饱和。

另外一点,BE间的电压应该不能一概而论吧,对于锗管和硅管,PN结的导通电压明显不同?

网友D:
明显的截止状态,be没有电流流动

网友E:
截止状态

网友F:
图中状态类似与正常的三状态之一,只不过把集电结当发射结而已,放大倍数急剧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中状态类似与正常的三状态之一,只不过把集电结当发射结而已,放大倍数急剧下降。

明白了,放大倍数急剧下降的原因应该是C极与E机掺杂浓度的差异。能够导通的原因依旧是一边PN结正向导通,另一边维持反相截止,通过少子开辟通道,所以整体仍旧可以形成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中状态类似与正常的三状态之一,只不过把集电结当发射结而已,放大倍数急剧下降。

谢谢,您这一点提醒了我。看本质,才能深刻理解。

网友G:
如果都是对地电压,这不是一个三级管,是一个MOS管才对   因为三极管硅管是0.7 锗管是0.3V   压差

网友H:
对于双极型NPN三极管而言,这个发射结反偏,而集电结正偏。Ibe为其反向漏电流,集电结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压降下只有0.7V。这个电路参数应该在MOS管电路中。

网友I:
请判断两个结: 发射结je 集电结 jc
然后判断把,截止:je反偏
放大 je正偏 jc反偏
饱和 je jc都正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都是对地电压,这不是一个三级管,是一个MOS管才对   因为三极管硅管是0.7 锗管是0.3V   压差

拆解为两个PN结,一个反偏,一个正偏。高电位流向低点位,然后加上外界电路的影响,电位差值不一定就是导通电压降,作为三极管出现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于双极型NPN三极管而言,这个发射结反偏,而集电结正偏。Ibe为其反向漏电流,集电结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压 ...

考虑一下外界影响因素,应该可以行得通吧。

网友J:
明显截止状态,be没有电流流动

网友K:
晶体管处于截止状态。

网友L:
截止状态,be没有电流流动

网友A:
不用这么复杂,只要记住先一点,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在放大状态下C极的电流等于B极的电流乘以放大倍数,I_C=I_B*放大倍数,这个很好理解吧,
我们实际计算一下,如下图:假设VCC=5V,RC=1K,三极管放大倍数=100
当I_B=0.01mA,    I_C=0.01*100=1mA,   RC的电压为1V,
当I_B=0.02mA,    I_C=0.01*100=2mA,   RC的电压为2V,
当I_B=0.03mA,    I_C=0.01*100=3mA,   RC的电压为3V,
以上为放大状态,I_C的电流会随I_B的电流增大而增大,减小而减小,
那么问题来了,
当I_B=0.06mA,    I_C=0.01*100=6mA,   RC的电压应该为6V,可是VCC只有5V,所以这个时候RC的电压为接近5V,
当I_B=0.06mA,  0.07,0.08时,由于VCC只有5V,所以RC的电压还是5V,这个时候I_C的电流不会随I_B的电流增大而增大,这就是饱和,就是I_B*放大倍数得到的电流不能等于大于VCC/RC,实际上还要留点余量。
如果这个时候把VCC提高到12V,I_C的电流会随I_B的电流增大而增大,三极管又进入放大状态了,这样说不知道楼主明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复杂,只要记住先一点,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在放大状态下C极的电流等于B极的电流乘以放大倍数, ...

嗯,谢谢您的回复。您的解答包含三极管的规律性,适合运用方面,是一条捷径。但是关于原理方面,我觉得还是必须知道一些比较好,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网友M: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怎么就生出那么多问题出来呢?竟然要扯到载流子,PN内部场强这玩意了,这玩意一点用都没有,除非你是要设计半导体芯片对于电子应用,你要知道的并不是这些个知识
不管是PNP还是NPN,它导通的条件就是:B极有正向电压和正向电流,有了这个条件,三极管的CE两个极就是导通了,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对于单片机应用,你要知道B极高电平导通还是低电平导通就可以了,不要去管那什么载流子,那玩意没用,至少在电子这一块是没用的,那是半导体制造方面的
对于模拟电路,你知道的是怎么设计一个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和设定放大倍数,还有负反馈电路
如果是高频,你得知道怎样让一个三极管的频率特性处于最佳状态
三极管的原理不是载流子,场强什么的,那是做三极管,不是用三极管
三极管的原理是:它的频率特性,放大倍数,组成放大电路的特性,静态工作点的设计,驱动电流的大小,随便找一个三极管的数据手册看一下,就知道了
不要穿牛角尖,有条件搞几个三极管直接焊测试验证一下,没条件就用软件仿真,分析三五天,还不如几个小时验证一下

网友N:
发射结反偏,三极管截止!

网友O:
很简单,一个三极管可以看成两个二极管,每个二极管两个状态,开与关,两个二极管组合成一个三极管,一共四个状态,分别是开开,开关,关开和关关。二极管开与关看电压就行。

网友A:
如果答主有时间,可以从爱迪生效应开始看,当年我对无线电很感兴趣,从爱迪生效应,到无线电发展,电子管原理,矿石收音机,二三极管,CPU,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后来有人写成了书,叫大话计算机,楼主可以百度一下:大话计算机之P/N结原理和极性晶体管发展史

网友F:
超级晶体管,哈哈。。。。

网友P:
这个在截止状态呀,be是没有电流流动的。

网友F:
要知道仿真与真实三极管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怎么就生出那么多问题出来呢?竟然要扯到载流子,PN内部场强这玩意了,这玩意一点用都没 ...

嗯嗯,您说的这些应用方面我目前确实不知道,感谢您的指点。但是同样的,可能个人想法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您的想法也许是最适合您的,但是我可能更想知道我想要了解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答主有时间,可以从爱迪生效应开始看,当年我对无线电很感兴趣,从爱迪生效应,到无线电发展,电子管原 ...

哈哈,到时候如果脑子不够用了我肯定看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知道仿真与真实三极管是不同的。

我知道啊,事物肯定有,仿真也试了,但是我也不能保证测试环境因素,毕竟小白,所以,来请教大佬们怎么破啊,毕竟我,菜鸡一个哈

网友M:
引用 楼主:
嗯嗯,您说的这些应用方面我目前确实不知道,感谢您的指点。但是同样的,可能个人想法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

这不是我的想法,这是前辈们总结出来的经验
照你这场强,载流子这方向发展,这是做三极管用的,不是电子用的
如果你不去学习三极管的本身的放大,频率特性,很有可能你学了半年的三极管,结果都还不知道怎么设计一个实用型三极管放大电路,不信你试一下静态工作点怎么设定?这个电阻为什么要用4.7K的,5K不行吗?
为什么电阻都是以2.1K,3.3K,4.7K,5.1K,7.5K之类的为常规电阻?难道不能是2K,3K,4K,5K吗?
这都是和三极管放大电路有关的..........
这本书的内容才是你要看的,你可以不信,但如果你看了,你尽早会感谢我的

网友Q:
实践出真知!有问题就对了,搭个实验电路,测测就能学到些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不是我的想法,这是前辈们总结出来的经验
照你这场强,载流子这方向发展,这是做三极管用的,不是电子用的 ...

哈哈,不用尽早,我现在就来感谢您,谢谢您给我的推荐!顺便问一下,正版的是100多吗,我看还有70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不是我的想法,这是前辈们总结出来的经验
照你这场强,载流子这方向发展,这是做三极管用的,不是电子用的 ...

就向您说的,“为什么?”,这也是我想要知道的。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确实,仿真和实际有区别。关于负载接在C极和接在E极的区别,我在之前的别人的文章里也看到了一些,只是我后来再去看的时候,发现画的图有点点小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放大倍数急剧下降的原因应该是C极与E机掺杂浓度的差异。能够导通的原因依旧是一边PN结正向导通, ...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不是我的想法,这是前辈们总结出来的经验
照你这场强,载流子这方向发展,这是做三极管用的,不是电子用的 ...

再次感谢大佬,顺便再问一下,FET、运放、IGBT之类的元件有没有类似的实用型好书推荐。

网友M:
引用 楼主:
哈哈,不用尽早,我现在就来感谢您,谢谢您给我的推荐!顺便问一下,正版的是100多吗,我看还有70多的?

怎么会100多呢,马云家里正版的上下两册才41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怎么会100多呢,马云家里正版的上下两册才41块呢

哦。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怎么会100多呢,马云家里正版的上下两册才41块呢

噢噢,看到了,谢了。

网友R:
我只能说它会处于未知状态。

网友S:
正方向不大于0.7也就是模电的一个二极管导通的最小电压,所以它导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