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单片机IC中代码是没有加密的?

楼主(2020-11-12):
合泰单片机IC中代码是没有加密的,怎么把它解密出来保存烧录到别的没有烧录过的合泰单片机中呢?要用什么工具,有说明么?

网友A:
新手不要想着单片机解密,老手自己不会去想单片机解密
合泰R型单片机是OTP单片机,引脚有熔丝的,H46RXX之类的就是,你是读不到里面的东西的,要机器解密的,深圳华北有这类人,合泰的密码估计是2万元以上
个人不要想解密,你读不出来的

网友B:
用编程器将代码读出,再用反汇编即可,不过像一楼说的,成本有点高

网友C:
如果没加密的话就直接用合泰的烧写器就能读出来,然后再用烧写器烧到新的芯片里面去就行了。如果加密的话就没办法了,除非花钱解密,不过成本比较高

网友D:
楼上正解,如果没加密的话厂家或第三方软件可以读出编译后的文件,理论上作母版再烧录就可以。
实际上,由于开发费用不加密的可能性不大,而解密是和肯定可以无非是成本高到不合算就没人出钱做这了。
如果是小工程就自己做了玩玩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正解,如果没加密的话厂家或第三方软件可以读出编译后的文件,理论上作母版再烧录就可以。
实际上,由 ...

是沒有加密的,因為是客戶寫程序的人去出差了,他說明是沒有加密的,叫我自己想下辦法撈出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加密的话就直接用合泰的烧写器就能读出来,然后再用烧写器烧到新的芯片里面去就行了。如果加密的话就 ...

用合泰的其中一款燒錄器就可以讀出來了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合泰的其中一款燒錄器就可以讀出來了麼?

我记得e-Writer没有加密的话,是可以读取出来的
但读取出来的是16进制的操作码,并不是汇编或者可下载文件
在合泰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中并没有操作码的解释,合泰汇编都是远古时代的东西,更不用说是操作码了
估计它的解密要比STC的贵
能玩16进制操作码的人不是一般的神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