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Arduino库-基于时间值的无延时处理

楼主(2020-11-12):
       我们知道,Arduino里要多个LED灯能基于不同的延时值来亮灭,用普通的Delay是无法达到效果。一般要么上系统,要么用分时的方法,而本人基于数组和Millis()函数自制一个库,实现类似于时间继电器延时ON和OFF的功能,很方便能使用。以下为本人原创,网友可自行研究改进

一、先看库的头文件
#ifndef_DelayRun_h
#define_DelayRun_h
#defineMAX_DELAY  10
#defineIF_DELAY_OFF(a,b,c) if(DelayRun.delay_off(a,b,c))
#defineIF_DELAY_ON(a,b,c) if(DelayRun.delay_on(a,b,c))
#defineIF_DELAYUS_OFF(a,b,c) if(DelayRun.delayus_off(a,b,c))
#defineIF_DELAYUS_ON(a,b,c) if(DelayRun.delayus_on(a,b,c))
#defineIF_RUN_ONCE(a,b) if(DelayRun.once_func(a,b))
#defineIF_RUN_NORMAL(a) if(DelayRun.normal_func(a))
#defineWHILE_DELAY_OFF(a,b,c) while(DelayRun.delay_off(a,b,c))
#defineWHILE_DELAY_ON(a,b,c) while(DelayRun.delay_on(a,b,c))
#defineWHILE_DELAYUS_OFF(a,b,c) while(DelayRun.delayus_off(a,b,c))
#defineWHILE_DELAYUS_ON(a,b,c) while(DelayRun.delayus_on(a,b,c))
/*************************************************
*Definitions
*************************************************/
class DelayRunClass
{
  public:
    static void init_delay(uint8_t rstindex,uint8_t setindex);
    static uint8_t delay_on(uint32_t delaytime,uint8_t index,uint8_t setindex);
    static uint8_t delay_off(uint32_t delaytime,uint8_t index,uint8_t setindex);
    static uint8_t delayus_on(uint32_t delaytime,uint8_t index,uint8_t setindex);
    static uint8_t delayus_off(uint32_t delaytime,uint8_t index,uint8_t setindex);
    static uint8_t normal_func(uint8_t index);
    static uint8_t once_func(uint8_t index,uint8_t setindex);
};
extern DelayRunClass DelayRun;
extern uint8_t runstate[MAX_DELAY];
#endif

二、库的实现

//For Arduino 1.0
#if ARDUINO>= 100
    #include<Arduino.h>
#else
    #include<WProgram.h>
#endif
#include "DelayRun.h"
uint32_t delaytick[MAX_DELAY];
//自定义延时程序
void DelayRunClass::init_delay(uint8_t rstindex,uint8_tsetindex)
{
  runstate[rstindex]=0;
  runstate[setindex]=1;
}
uint8_tDelayRunClass::delay_on(uint32_t delaytime,uint8_t index,uint8_t setindex)
{
  if(runstate[index]==0)
  {
    runstate[setindex]=1;
    return 0;
  }
  if(delaytick[index]==0)
    delaytick[index]=millis()+delaytime;
  if(millis()>=delaytick[index])
  {
    delaytick[index]=0;
    runstate[index]=0;
    runstate[setindex]=1;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uint8_tDelayRunClass::delay_off(uint32_t delaytime,uint8_t index,uint8_t  setindex)
{
  if(runstate[index]==0)
  {
    runstate[setindex]=1;
    return 0;
  }
  if(delaytick[index]==0)
    delaytick[index]=millis()+delaytime;
  if(millis()<=delaytick[index])
  {
    return 1;
  }
  else
  {
    delaytick[index]=0;
    runstate[index]=0;
    runstate[setindex]=1;
    return 0;
  }
}
uint8_tDelayRunClass::delayus_on(uint32_t delaytime,uint8_t index,uint8_t setindex)
{
  if(runstate[index]==0)
  {
    runstate[setindex]=1;
    return 0;
  }
  if(delaytick[index]==0)
    delaytick[index]=micros()+delaytime;
  if(micros()>=delaytick[index])
  {
    delaytick[index]=0;
    runstate[index]=0;
    runstate[setindex]=1;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uint8_tDelayRunClass::delayus_off(uint32_t delaytime,uint8_t index,uint8_t  setindex)
{
  if(runstate[index]==0)
  {
    runstate[setindex]=1;
    return 0;
  }
  if(delaytick[index]==0)
    delaytick[index]=micros()+delaytime;
  if(micros()<=delaytick[index])
  {
    return 1;
  }
  else
  {
    delaytick[index]=0;
    runstate[index]=0;
    runstate[setindex]=1;
    return 0;
  }
}
uint8_tDelayRunClass::normal_func(uint8_t index)
{
  if(runstate[index]==1)
    return 1;
  else
  {
    return 0;
  }
}
uint8_tDelayRunClass::once_func(uint8_t index,uint8_t setindex)
{
  if(runstate[index]==1)
  {
    runstate[index]=0;
    runstate[setindex]=1;
    return 1;
  }
  else
  {
    runstate[setindex]=1;
    return 0;
  }
}
DelayRunClassDelayRun;

三、把制作的库放在ArduinoIDE的Libraries文件库里,然后在自己的Arduino里使用,见如下Sample
本示例实现数字口2、3不同的时基闪灭,互不干扰,4为按键,按下后,5延时LOW

#include <DelayRun.h>
//IF_DELAY_OFF(a,b,c)  if(DelayRun.delay_off(a,b,c))
//IF_DELAY_ON(a,b,c)  if(DelayRun.delay_on(a,b,c))
//IF_DELAYUS_OFF(a,b,c)  if(DelayRun.delayus_off(a,b,c))
//IF_DELAYUS_ON(a,b,c)  if(DelayRun.delayus_on(a,b,c))
//IF_RUN_ONCE(a,b)  if(DelayRun.once_func(a,b))
//IF_RUN_NORMAL(a)  if(DelayRun.normal_func(a))
//WHILE_DELAY_OFF(a,b,c)  while(DelayRun.delay_off(a,b,c))
//WHILE_DELAY_ON(a,b,c)  while(DelayRun.delay_on(a,b,c))
//WHILE_DELAYUS_OFF(a,b,c)  while(DelayRun.delayus_off(a,b,c))
//WHILE_DELAYUS_ON(a,b,c)  while(DelayRun.delayus_on(a,b,c))
uint8_t key2;
uint8_t runstate[MAX_DELAY];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pinMode(2,OUTPUT);
  pinMode(3,OUTPUT);
  pinMode(4,INPUT);
  pinMode(5,OUTPUT);
  runstate[0]=1;
  runstate[2]=1;
  runstate[4]=1;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if(DelayRun.delay_off(1000,0,1))
  IF_DELAY_OFF(1000,0,1)
  {
    digitalWrite(2,HIGH);
  }
  IF_DELAY_OFF(1000,1,0)
  {
    digitalWrite(2,LOW);
  }
  IF_DELAY_OFF(300,2,3)
  {
    digitalWrite(3,HIGH);
  }
  IF_DELAY_OFF(300,3,2)
  {
    digitalWrite(3,LOW);
  }
  if(digitalRead(4)==LOW)
  {
    delay(10);
    if(digitalRead(4)==LOW)
    {
      key2=1;
    }
  }
  if(key2)
  {
     IF_RUN_ONCE(4,5)
    {
      digitalWrite(5,HIGH);
    }
     IF_DELAY_ON(1000,5,4)
    {
      digitalWrite(5,LOW);
      key2=0;
    }
  }
}

上效果图见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