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放大器输出的AUDIO+、AUDIO-是不是差分信号?还有更好的设计方法吗

楼主(2020-11-12):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差分信号,是模拟信号,正负代表的不是正负极,是正相和反相

网友B:
D类放大器是一种开关或PWM功放。我们将重点说明这类功放,在这种功放 中,器件要么完全导通, 要么完全关闭,大幅度减少了输出器件的功耗。效率可高达90~9 5%。音频信号用来调制PWM载波信号和驱动输出器件,最后一级为用于过滤高频PWM载波频率以分离出音频信号的低通滤波器。

网友C:
根据你所说的情况,输出信号应当属于差分信号,但是D类功放PWM频率一般在200-400KHZ并非高速信号,故布线上不需要太过谨慎, 以差分形式布线,等长,阻抗匹配有利于电路效率,降低失真等,而且布线尽量以等长阻抗匹配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