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输出的一定是模拟信号吗?为什么要分正负极?是正弦波还是方波?

楼主(2020-11-12):
能推动喇叭,一定是模拟信号吗?为什么要分正负极?是正弦波还是方波?如果是差分信号,那么差分信号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希望有大神能详细回答

网友A:
推动喇叭的一定是模拟信号,
分正负极是相位需要,反过来接相位反180度。
模拟信号都是正弦波。
差分也是模拟信号。
只有数字信号才是方波。

网友B:
喇叭是电声换能器件。驱动喇叭发声不一定是模拟信号,脉冲信号也能发声。但通常所指的音频信号肯定是模拟信号。方波是叠加高次谐波的正弦波。喇叭分正负极是为了保持与驱动电流相位一致。差分信号只是幅值相等相位相反的零和信号,没有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之分。

网友A:
只有连接不断的模拟信号才能让喇叭尽量的发出原声,也只有模拟信号的失真度最小,脉冲最发个固定频率的声音,都是严重失真的.音频信号就分模拟和数字了,我们DSP计算,I2S信号就数字信号,数字信号就是方波.还第一次听说"方波是叠加高次谐波的正弦波".

网友C:
沙发正解,无论音源是数字信号或模拟信号,最终从扬声器体现的都是模拟信号,严格的说输出的信号不是分正负极,而是分正负相位。

网友B:
百度有一篇文章讲的很好《分析方波中的频率成分,不同频率的正弦信号是如何叠加成为方波的》

网友D:
不论方波,还是什么其他的波。通过傅立叶级数展开,都可以分解成正弦波或者余弦波的叠加,通过傅立叶变换可以得到的就是各次谐波。

网友E(2021-12-28):
单声道就没有什么正负相位关系,但现在都是立体声,就要考虑正负相位,否则会使声像混乱,失去立体声

网友F:
楼上说的不错,无穷奇次谐波可以逼近完美方波,模拟信号的量化-编码过程是会有量化误差的,同时译码也会有误差。
推动喇叭的信号可以直接理解为模拟信号。
D类放大器输出的PWM方波经过低通滤波器后转化为可以推动喇叭的音频信号。
信号是信息的载体,差分信号只是一种体现形式(载体)。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只有连接不断的模拟信号才能让喇叭尽量的发出原声,也只有模拟信号的失真度最小,脉冲最发个固定频率的声音, ...

知识是无穷尽的,方波这个看看书,书上有解答。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推动喇叭的一定是模拟信号,
分正负极是相位需要,反过来接相位反180度。
模拟信号都是正弦波。

三角波是什么信号?能不能推动扬声器?音频范围内的方波能不能推动扬声器?

网友I:
D类功放指的是D类音频功率放大器(有时也称为数字功放)。通过控制开关单元的ON/OFF,驱动扬声器的放大器称D类放大器。

网友J:
功放输出的是音频信号,是一种特殊波形,不是正弦波也不是方波,不分正负也能响,只是音量小且容易坏动圈喇叭

网友J:
在这里分正负和相位无关,两条输入线视为单相,不存在相位,是为了动圈磁场的极性,如果接反则震动方向相反,音效就不好,喇叭也容易震坏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在这里分正负和相位无关,两条输入线视为单相,不存在相位,是为了动圈磁场的极性,如果接反则震动方向相反 ...

兄弟,这里的正负就是相位的意思,它不是为了振动方向区分的,你随便怎么接,喇叭都是向外顶的
它是为了两个喇叭的相位才区分的
随便你怎么接,喇叭不会坏的,只有一个喇叭的时候是随意接,从不用看正负
两个喇叭的时候,相位相同就行,不信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两个喇叭,如果相位不同,你听起来就怪怪的,按照发烧人的说法,这叫声音短路了
还有,音频信号就是正弦波,如果你用示波器看过了,那就是乱乱的一堆,那是因为里头很多的正弦波叠加了
至于D类,它输出是方波的,滤波之后依然还是正弦波
不信,你找书本看,上网搜索......

网友H:
相位是为了扬声器匹配用!15楼说的对!功放输出不一定是正弦波,功放的作用是进行功率放大!所以与输入的信号有关,你给它正弦波(一般的音频信号大多数是)他就输出正弦波,你给他方波信号输入,他就输出方波!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H:
另外对于扬声器(喇叭),从电气特性看,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电感,电感的特性它都具备。这样理解你就不会纠结相位问题了。

网友L:
1)51单片机做的电子音乐可以作为数字信号驱动喇叭, 也能响,但是声音不丰满是干瘪的数字声.  音乐信号是模拟的,经由线性功放放大输出到喇叭以后, 人听到的才是悦耳的音乐声
2) 喇叭是有正负极的, 双声道或多声道系统就需要喇叭输出的都是同相位的, 因此都要接线一致,否则声场还原不准确.
3)功放输入信号有平衡和非平衡两种, 就是使用了差分和非差分的不同方式, 差分输入方式抗干扰能力更强.

网友M:
功放输出的接线端子,如果只接一个喇叭就可以不分正负,如果是立体声或接两个以上音箱或喇叭就要分正负。正负端相位相差180度。

网友N:
为什么要模拟输出,还不是喇叭的原因,除非你发明一个数字喇叭出来

网友O(2022-01-29):
引用 网友N:
为什么要模拟输出,还不是喇叭的原因,除非你发明一个数字喇叭出来

真有数字喇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