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需做一个调压系统,将输入的不稳定电压调至输出稳定的220V电压。求指点

楼主(2020-11-12):
(无正文)

网友A:
直流还是交流,功率等级?题目太大了很难说方案,如果是市电交流稳压可以参考伺服式稳压器原理制作,原理说明可以参考链接http://diagram.eepw.com.cn/diagram/circuit/cid/24/cirid/66143

网友B:
楼主语焉不详。如果是指市电而言的话通常有几种方法:1.磁饱和变压器,结构简单,能效低。2.多抽头自耦变压器,通过检测电压高低控制继电器切换抽头接法,梯度明显,调压精度低。3.UPS不间断电源。调压精度高,结构复杂,成本高。

网友C(2024-01-22):
不稳定,那么就要确定最低电压多少,比如电压波动范围150~300V,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需要一个150V转220V的变压器,当电压只有150V时,空占比0,当实际电压达300V时,空占比50%,输出同样是220V,只需要动态控制空占比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语焉不详。如果是指市电而言的话通常有几种方法:1.磁饱和变压器,结构简单,能效低。2.多抽头自耦变压 ...

你漏说了一种,采用环形变压器电机自动调压的那一种,对于电压不是瞬间变化的还是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