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车流量统计keil实现 源程序

楼主(2020-11-13):
这是基于stm32的通过频率比较法来进行车流量统计的设计

/*********************************************************
脉冲输入 --> PA0 (TIM8_ETR)
按键清零 --> KEY0按键,按一下变量SUM清零
程序原理:使用定时器8的ETR测量脉冲的个数,使用滴答定时器1秒精确延时
得出频率,并和上次的频率值比较,程序默认是数值比较,即两次的频率绝对值
大于FrqValThr即设定的1KHZ,则计数加1,同时液晶显示上次和当前的脉冲频率
单位HZ,以及显示不同的字符串"Over"和"Normal";
如果按下了KEY0按键,则计数自动清零;

如果想改成1秒内的变化率,则while循环里改成Check_Frq_Ch(0)即可
即成了两次测量差值绝对值和当前频率的比值,也就是变化率,如果超出
FrqPerThr 即设定的0.1,则自动加1
***************************************************/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define FrqValThr   200
#define FrqPerThr   0.1
#define ABS(x) ((x)>=0?(x):(-(x)))
#define BEEP PBout(8)        // BEEP,蜂鸣器接口
u16 Sum;
u16 NowFrq;//当前的频率
u16 PrvFrq=65535;//上次的频率
u8 ErrF;
u8 KeyF;
void TIM8_ETR_GetDropCounts_Configuration(void);
void Check_Frq_Ch(u8 Cmpr);
void Measr_PlusFrq(void);
void Show_Data_LCD(u16 PFrq,u16 NFrq,u16 tSum);
void BEEP_Init(void);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TIM8_ETR_GetDropCounts_Configuration();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LCD_Init();
        POINT_COLOR=RED;
        LCD_Clear(WHITE);
          while(1)
        {
                Measr_PlusFrq();//测量频率
                Show_Data_LCD(PrvFrq,NowFrq,Sum);//显示数值
                LED0=!LED0;
                Check_Frq_Ch(1);//默认数值比较
                KEY_Handle();
                delay_ms(1000);

        }
}
/*******************************************************************************
* 函数名          : Show_Data_LCD(float Data1,float Data2,float Data3,float Data4)
* 函数描述  : 液晶屏显示数据 温度 湿度 PM2.5
*******************************************************************************/
void Show_Data_LCD(u16 PFrq,u16 NFrq,u16 tSum)
{
          char Data1Buff[20]="";
          char Data2Buff[20]="";
          char Data3Buff[20]="";
    LCD_Clear(WHITE);//设置背景颜色白色
          sprintf(Data1Buff,"%s%d%s","PrvF :  ",PFrq," HZ");        //显示上次的HZ
          sprintf(Data2Buff,"%s%d%s","NowF  :  ",NFrq," HZ");        //显示当前的HZ
          sprintf(Data3Buff,"%s%d%s","Sum:  ",tSum," Tik");        //显示变量
                LCD_ShowString(30,40,210,24,24,Data1Buff);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Data2Buff);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Data3Buff);
          if( ErrF)
                {
                        LCD_ShowString(30,130,200,12,12,"Over");
                        BEEP=1;
                }
          if(!ErrF)
                {
                        LCD_ShowString(30,130,200,12,12,"Normal");
                        BEEP=0;
    }
}
/*******************************************************************************
* 函数名                  : TIM8_ETR
* 函数描述            : 使8 PA0的外部脉冲计数
*******************************************************************************/
void TIM8_ETR_GetDropCounts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TIM8, ENABLE);        //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PA0 为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8,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8, 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0);  //不反相
                TIM_SetCounter(TIM8, 0);
                TIM_Cmd(TIM8, ENABLE);
}
/*******************************************************************************
* 函数名                  : Measr_PlusFrq(void)
* 函数描述            : 测量当前的频率
*******************************************************************************/
void Measr_PlusFrq(void)
{
  TIM_SetCounter(TIM8, 0);
        delay_ms(1000);
        NowFrq=TIM_GetCounter(TIM8);  //获取计数值
}
/*******************************************************************************
* 函数名                  : Check_Frq_Ch(void)
* 函数描述            : 检查频率的变化 Cmpr=1 数值比较  Cmpr=0 比值比较
*******************************************************************************/
void Check_Frq_Ch(u8 Cmpr)
{
  if(NowFrq-PrvFrq>=FrqValThr && Cmpr)
  {
          Sum++;
                ErrF=1;
        }
  if(NowFrq-PrvFrq<FrqValThr && Cmpr)
        {
          ErrF=0;
        }
        if(KeyF)
        {
          KeyF=0;
                Sum=0;
        }
  if(ABS(NowFrq-PrvFrq)/NowFrq>=FrqPerThr && !Cmpr)
  {
          Sum++;
        }
  if(ABS(NowFrq-PrvFrq)/NowFrq<FrqPerThr && !Cmpr)
  {
          ErrF=0;
        }
        PrvFrq=NowFrq;
}

/*******************************************************************************
* 函数名                  : BEEP_Init(void)
* 函数描述            : 蜂鸣器初始化
*******************************************************************************/

void BEEP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GPIOB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BEEP-->PB.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参数初始化GPIOB.8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输出0,关闭蜂鸣器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