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stc15单片机蓝牙温控风扇程序怎么弄 求指导思路 想自制

楼主(2020-11-13):
四个按键分别能让电机启停,控制电机转速,调节时间几秒来确定倒计时几秒后电机自转,第四个按键来确定倒计时开始,并且OLED 屏幕显示温度且温度超过28电机自转,蓝牙能够实现上述所有功能实现

网友A:
第一步  写出各个模块的驱动函数  电机的启动  暂停  pwm跳速  正反转  第二步写出定时器精确延时函数  第三步写出oled驱动函数  第4步写出蓝牙模块驱动  先保证各个模块单独使用都可以  然后就是结合在一起了

楼主:
具体程序该怎么写呢

网友B:
具体程序只能自己写呢?如果发程序就违反版规了,只可以讨论思路

楼主:
那18b20主程序调用和定时器设置怎么写呢

网友C:
可以给原理图看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