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关于Hc595的疑问,程序中竟然P0^7(LED)都定义成0了,那为什么还有两组for循环...

楼主(2020-11-13):
新手小白~希望大佬能传道授业解惑~
疑问如下:
程序中竟然P0^7(LED)都定义成0了,那为什么还有两组for循环语句啊?
程序中的dat1 dat2 分别对应什么duan'ko

/**************************************************************************************
实验现象:下载程序后,LED点阵左上角第一个点的LED被点亮果

接线说明: (具体接线图可见开发攻略对应实验的“实验现象”章节)

注意事项:

***************************************************************************************/
#include "reg51.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SRCLK=P3^6;
sbit RCLK=P3^5;
sbit SER=P3^4;
sbit LED=P0^7;
void delay (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Hc595SendByte(u8 dat1,u8 dat2)
* 函数功能     : 通过595发送2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dat1:第2个595输出数值
*                  * dat2: 第1个595输出数值
* 输    出         : 无
*******************************************************************************/
void Hc595SendByte(u8 dat1,u8 dat2)
{
u8 a;
SRCLK = 1;
RCLK = 1;
for(a=0;a<8;a++)   //发送8位数
{
  SER = dat1 >> 7;   //从最高位开始发送
  dat1 <<= 1;
  SRCLK = 0;    //发送时序
  _nop_();
  _nop_();
  SRCLK = 1;
}
    delay(500);
for(a=0;a<8;a++)   //发送8位数
{
  SER = dat2 >> 7;   //从最高位开始发送
  dat2 <<= 1;
  SRCLK = 0;    //发送时序
  _nop_();
  _nop_();
  SRCLK = 1;
}
RCLK = 0;
_nop_();
_nop_();
RCLK = 1;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 LED=0;  //使第一列为低电平。

while(1)
{
    Hc595SendByte(0xfe,0x01);
}
}

网友A:
楼主不必纠结于此,这个程序是用两个595级联驱动8*8点阵。由于此实验板只有1个595驱动点阵行,列由P0直接驱动。两次for循环的前面列码已经溢出而无效。所以加一条LED=0;,就相当于加一条P0=0x7f 充当列码。

网友B:
595用来驱动什么?

网友C:
这种问题最好是电路和程序一起发上来,不然就是"开局一句话,过程全靠猜"
程序都是针对特定电路编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95用来驱动什么?

8X8LED矩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最好是电路和程序一起发上来,不然就是"开局一句话,过程全靠猜"
程序都是针对特定电路编写的

哥,这是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595用来驱动什么?

能看到不

网友B:
for循环是给这个595的,然后去驱动点阵去显示,P07是不是0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你直接下载进去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必纠结于此,这个程序是用两个595级联驱动8*8点阵。由于此实验板只有1个595驱动点阵行,列由P0直接 ...

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