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迹小车切换到循迹模式下不能爬坡

楼主(2020-11-13):
循迹小车在遥控模式下可以爬坡,证明电机驱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切换到循迹模式下,坡就上不了了,请各位指点下该如何解决问题

网友A:
调整传感器有效检测距离

网友B:
传感器接收问题可能需调整角度

网友C:
一般循迹小车使用的光电发射和接收来判断,对角度和距离都有要求

网友D:
我以前做过循迹。但是你的问题描述不是太明确。。上不了坡是?车电机爬不上去还是循不了坡的迹

网友E:
寻迹小车爬坡时传感器的数据与平地传感器的数据是一样的吗?

楼主:
这个就是在遥控模式下,进行的爬坡,可以爬上去;但是循迹模式下就爬不上了